3*3的压力传感阵列如何通过单片机实现检测

楼主(2021-07-21):
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现在课题研究的是传感元件的制备,但是对于传感阵列的制备和实现还很模糊。目前自己能缕清楚的思路是:
9路传感元件的电信号通过A/D转换器转换为数字信号通过AT89C52控制输出到点阵屏上来显示不同区域的压力反应。请问一下从AT89C52输出的量还需要经过D/A转换器变成电信号再来驱动点阵屏吗?如果我想用数字来显示受压力作用后各个单元的电阻变化,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这就需要你了解传感器的特性!
例如:某传感器受压5kg后,这时你的AD值是375。那么,当AD=375时,你就在屏上显示5kg。
这个不难,你将传感器的压力与AD值,做成一个对应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