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游戏外设DIY请教

楼主(2021-07-21):
最近想DIY一个赛车游戏外设,主要是赛车游戏踏板,没有相关经验,只知道可以通过单片机链接电脑完成。但是电脑端如何识别踏板信号并将该线性比例信号传输游戏中,使游戏可以识别,如何通过电脑端对踏板信号进行调试等等。请问有没有具体的类似的案例,或者应该去学习哪方面的知识呢?本人使外行。

谢谢

网友A:
只要是能用键盘或游戏手柄输入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能用键盘或游戏手柄输入的都可以。

至于游戏手柄,会用到哪些芯片呢?

网友B:
【可以通过单片机链接电脑完成】:前提是,双方要有互通的协议,这一点你不一定搞得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单片机链接电脑完成】:前提是,双方要有互通的协议,这一点你不一定搞得定。

互通的协议,这里涉及到什么芯片吗?

网友B:
如果通讯的双方都是你做的,则协议由你任意编制。
如果任一方是他人做的做的,则你就必须遵循他人的协议(他说了算),或都让他遵循你的协议(你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