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程序

楼主(2021-07-21):
51单片机

51单片机

/*        数码管显示加1到9999        */
#include<reg52.h>                //头文件声明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leddata[]={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uint cot;                        //定义一个变量
uint time;
uchar hime;
sbit ADDR0=P3^0;                //段选
sbit ADDR1=P3^1;
sbit ADDR2=P3^2;
sbit ADDR3=P3^3;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子函数写在前面不用声明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void init()
{
        TMOD=0x10;                //定时器1工作模式1 16模式定时器。
        TH1=0x4b;
        TL1=0xfe;                //定时50毫秒
        TR1=1;                        //启动定时器
}
void display()
{
        P1=leddata[time/1000];
        delay(1);
        ADDR0=0;
        delay(1);
        ADDR0=1;

        P1=leddata[time%1000/100];
        delay(1);
        ADDR1=0;
        delay(1);
        ADDR1=1;

        P1=leddata[time%100/10];
        delay(1);
        ADDR2=0;
        delay(1);
        ADDR2=1;

        P1=leddata[time%10];
        delay(1);
        ADDR3=0;
        delay(1);
        ADDR3=1;
}
sbit s2=P3^4;
sbit s3=P3^5;
void main()                   //主程序
{
        init();
        while(1)
        {

                if(TF1==1)                //TF是否等于1
                {
                        TF1=0;                //等于1清零
                        TH1=0x4b;
                        TL1=0xfe;        //初始化从新付值
                        cot++;                //cot加1
                }
                if(cot==20)                //cot是否等于20
                {
                        cot=0;
                        delay(1);
                        time++;
                         if(time>9999)
                                time=0;
                }

                display();
        }

}

网友A:
EA是不是要打开,才能定时

网友B:
中断允许位EA 你都没打开,上哪来的时间能给你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断允许位EA 你都没打开,上哪来的时间能给你显示

这个程序只有定时器计时,没有中断,开EA干什么。

网友D:
下載研習程序單步執行

网友E:
用的是查询不是中断,无需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