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15V降压模块(LM7805),稳定输出5V

楼主:
降压模块是电子DIY制作中经常用到的东西

LM7805是一款常用的线性三端稳压IC,其外形封装虽然有多种,但输出电压皆为5V,区别就是封装不同,最大输出电流可能不一样。最常用的是如下图所示的TO-220封装的7805。▲ TO-220封装的7805。

上图所示的这种封装的7805,最高输入电压为35V,一般在9V~15V之间,输入电压过大会导致电位差过大,输出电压为固定5V电压(通过在其②脚外接电阻或稳压管,亦可使其输出电压高于5V),原装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5A,其自身散热片与其②脚(GND端)是相通的。该稳压IC使用时,只要输入电压>7V,即可输出稳定的5V电压。若输入电压只是略高于5V,输出不具有稳压性能,此时输出电压会随着输入电压而波动。

▲ TO-252封装的78M05。

还有一种上图所示的这种TO-252封装的7805,型号中带有字母“M”,其输出电压亦为5V,不过最大输出电流只有500mA。这种封装的7805体积较小,一般用于负载电流较小的电路中。78M05的引脚排列与7805一样,其1~3脚分别为In、GND、Out。
▲ TO-92封装的78L05。

除了上述的TO-252封装的78M05,还有一种体积更小的TO-92封装的78L05,其输出电压也是固定5V,不过最大输出电流仅有100mA,并且引脚排列与上述的两种封装的7805也不一样,其1~3脚分别为Out、GND、In。在使用时要注意,引脚不要接错,否则可能会损坏IC。

顺便说一下,很多初学者觉得78L05的外形与8050三极管一样,就认为其也是三极管。实际上78L05是一个稳压集成电路,内部比三极管复杂得多。它在电路中只能用于稳压或恒流,不能像三极管那样用于放大信号

实图及连接线路图

网友A(2021-08-11):
这种效率低,发热量大,只能小电流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效率低,发热量大,只能小电流用

LDO降压,给单片机供电还可以

网友C(2021-09-25):
7805这种LDO, 能效低,电流小,输出500mA, 片都会很烫,压差如果大的话,发热更厉害,单片机供电的话可以用,大电流的就不要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