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3V稳压的电源板,接入的电源为12V,应该用2个多少欧的电阻?求解

楼主(2021-07-22):
(无正文)

网友A:
是用LM317, 还是用开关电路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LM317, 还是用开关电路降压?

LM2596 -5.0V-ADJ

网友B:
你知道为何要用这两个电阻吗?

网友C:
Vout=1.23(1+R2/R1)  你在规格书找下这个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为何要用这两个电阻吗?

不知道,我这边的原理图上有2个电阻但是这是5V的稳压板的原理图,我想改成3V的

网友B:
弄成知道了就学到了东西。看芯片的手册。

网友D:
搭车问个问题

这种开关电源芯片 输出的电感应该用多大体积的 电感是体积大的电流大吧 假设输出最大电流是2A 那电感应该用多大 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E:
R2改成4K3,R1改为3k,输出就3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个问题

这种开关电源芯片 输出的电感应该用多大体积的 电感是体积大的电流大吧 假设输出最大电流 ...

看开关频率,和每次运输的能量大小,去选的。基本上只要不导致磁芯饱和基本上没问题。

网友F:
或者用34063,改变R2、R3阻值。用2596更简单。具体使用要看看器件手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个问题

这种开关电源芯片 输出的电感应该用多大体积的 电感是体积大的电流大吧 假设输出最大电流 ...

电流2A,磁芯外径大于30,线径按电流密度,0.8mm

网友G:
低功耗

•150毫安额定输出电流

•低压差

•低温系数

•高输入电压(高达36V)

•输出电压精度:±2.5%

•工作温度范围:-40°C至+85°C

•包装:SOT23-3、SOT89-3L和SOT89-3L(L-Type)

说明

RS3005系列是一套采用CMOS工艺实现的低功耗高压稳压器。它能在2.5V到36V之间工作,能提供150mA的输出电流。

网友H:
LM2596有固定输出3.3v产品,不用2电阻,直接选购就行。

网友I:
HT7530,输入最大18V,输出3V,最大输出电流100mA。外围只要一些电容。简单实用还是国产。

网友J:
Vout=1.23(1+R2/R1)        R2改成4K3,R1改为3k    Vout=2.993

网友J:
ADJ 是可调

网友K:
为啥不用降压芯片,可以先将12V降到5V在降到3V,比较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流2A,磁芯外径大于30,线径按电流密度,0.8mm

感谢回复先

我看好多3A持续电流的模块 贴片的电感也就7mm*7mm 有些还更小一点 你说的30 单位是mm吗

网友L:
找一个TL431或LM317搭个电路,电源12V,对着说明书自己调试出想要的电压,基本上所有的带ADJ功能的稳压芯片就都能自己调了。
我就是这么学的,办法比较笨但实用

网友M:
看上面说了这么多,我也来凑个热闹,LM2596-adj无疑是最合适的 LDO了,外围的器件少, LM317 输出电流太小了,还有人说TL431,那就更扯淡了,纯粹误导人。

网友N:
输出这个相当于假负载,电阻值要大一点,然后按照手册反馈电压设定值,反算出电阻的阻值 很简单的

网友O:
LM317可以输出1.5A怎么就小了?不过这时候要带很大的散热片,不推荐。另外LM2596什么时候叫LDO了?不懂就别装懂。

网友M:
引用 网友O:
LM317可以输出1.5A怎么就小了?不过这时候要带很大的散热片,不推荐。另外LM2596什么时候叫LDO了?不懂就别 ...

LM317 LM2596你实际使用过没有,没有的话先别乱评论,论坛是来用来探讨问题,共同进步的地方,就算大家的回复中有不对的地方,指正即可,别以为自己了解点皮毛,就高弹阔论,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网友P:
不建议直接从12v降到3v,压降太大的话,转化效率不高,IC会有明显的发烫

网友L:
因为懒得找78系列的三端稳压,我是经常用TL431加三极管扩流后当三端稳压用的。

网友L:
2596胜在便宜,成品板也就两三元,但它的开关频率比较低,输出波纹比较大
线性稳压简单,通过大电流时要注意散热

网友Q:
您使用的电压调节器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R:
12转3怕是得用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