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CD1602显示的字符出错,数码管亮度下降,可能在哪个地方出问题呢?

楼主:
51单片机开发板,用了半年时间就出问题了。现在的故障主要是LCD1602显示的字符出错,数码管的显示,有的数字也氙划,亮度也不像以前的亮。大家帮助分析一下,可能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换单片机无效,直接用杜邦线连接LCD1602也不能正常。有关资料如下 :

网友A(2021-07-22):
先换掉mcu芯片,如果故障依旧大概率是 p0 对gnd vcc短路 或者相互短路,用万用表平即可定位故障

网友B:
多为硬件变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换掉mcu芯片,如果故障依旧大概率是 p0 对gnd vcc短路 或者相互短路,用万用表平即可定位故障

换CPU无效,把这个单片机用在我自己打样的板就完全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为硬件变异。

有没有电路板质量问题所导致的漏电之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电路板质量问题所导致的漏电之类的?

可能是IC座或单片机脚氧化引致的接触不良
可用万用表点对点检测单片机脚到1602脚的阻值

网友E:
从F到0,倒序显示一下看看,如果还是相同位置的字符问题, 换个屏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从F到0,倒序显示一下看看,如果还是相同位置的字符问题, 换个屏试试

换了屏也一样,这屏在其他电路上显示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从F到0,倒序显示一下看看,如果还是相同位置的字符问题, 换个屏试试

从F至0显示是这样的

网友C:
谢谢各位!
用万用表测试到短路的地方了,是PCB板上D1和D6短路了,但是莫明其妙的是,D1和D6有那么一定的距离,怎么会“恋爱”了呢?

网友C:
查到了,原来是数码管的1脚与g脚短路了。

网友F:
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C:
LCD1602屏无问题

网友G:
D1跟D6短路,也能初始化初始化1602?大力出奇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