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2823|回12|收藏
楼主 ID:918220 只看他

楼主(2021-07-22):
沙发 ID:716656 只看他

网友:
太多太杂
板凳 ID:123289 只看他

网友A:
涉及的知识面较广。
建议以项目为事例,将项目中涉及的东东,都一一搞清楚,久而久之,成矣。
如果有搞不定,就是你所缺的。
重点是:单片机原理、逻辑电路、电子电路、电路基础......
由于嵌入涉及低层的东东太杂,你又需要搞定它,所以也需要你玩【杂耍】。
地板 ID:954170 只看他

网友B:
需要具备C语言基础,这是最基本的,然后是数据结构,linux命令,网络编程,移植内核,驱动开发,总线技术,特别是串口,IIC,SPI,这些使用的比较多,对上层web服务器的工作流程和协议也要了解,硬件电路的工作原理,软件各方面的知识,总之,嵌入式工程师需要学习许多新的知识和内容,需要你有比较强的学习能力和英语水平。
5# ID:155507 只看他

网友:
嵌入式硬件工程师的工作是为软件工程师搭建好硬件平台和必要的开发环境。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则是根据用户的需要完善产品的软件功能。硬件工程师就像是设计师和建筑师,负责整个建筑的设计和建设。软件工程师则是负责房间的装修,锦上添花。

总的来说, 硬件工程师的工作性质尤为重要,因为硬件工程师在设计产品 时不但要完成产品的基本功能,还必须考虑多方面因素: 功耗、干扰、后期维修、生产安装等。一旦某一个因素考虑不周全,会造成整个产品的设计失败。

嵌入式硬件工程师要学好模电和数电,英文也要有一定的基础,很多基本元器件包括MCU的datasheet手册都是用英文写的,电气参数也要看懂,因为这个涉及到元器件的选型问题。

还要知道芯片之间通信协议(比如uart、I2C、SPI, CAN)的硬件连接。搞硬件,尤其注重动手能力,要会焊接元器件,调试开发板,各种仪器的使用。

在设计PCB板时,除了考虑基本元器件布局还有芯片的外围电路,尤其要注意系统的电源部分设计,需要考虑纹波和最大输出电流是否满足系统要求。

现在做硬件工程师需要自己设计的地方没以前多了,很多芯片厂商都会给外围参考电路图,照着设计很容易就搞定,硬件工程师只要考虑好各个系统布局和电源就行。

6# ID:918220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A:
涉及的知识面较广。
建议以项目为事例,将项目中涉及的东东,都一一搞清楚,久而久之,成矣。
如果有搞不 ...

有相应的学习路线吗
7# ID:918220 只看他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B:
需要具备C语言基础,这是最基本的,然后是数据结构,linux命令,网络编程,移植内核,驱动开发,总线技术, ...

有相应的学习路线吗
8# ID:824490 只看他

网友:
嵌入式工程师,要软硬通吃才行!
软件从“hello world!”开始。
硬件从认识元器件开始。
9# ID:952752 只看他

网友:
嵌入式硬件工程师的工作是为软件工程师搭建好硬件平台和必要的开发环境。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则是根据用户的需要完善产品的软件功能。硬件工程师就像是设计师和建筑师,负责整个建筑的设计和建设。软件工程师则是负责房间的装修,锦上添花。  总的来说, 硬件工程师的工作性质尤为重要,因为硬件工程师在设计产品 时不但要完成产品的基本功能,还必须考虑多方面因素: 功耗、干扰、后期维修、生产安装等。一旦某一个因素考虑不周全,会造成整个产品的设计失败。  嵌入式硬件工程师要学好模电和数电,英文也要有一定的基础,很多基本元器件包括MCU的datasheet手册都是用英文写的,电气参数也要看懂,因为这个涉及到元器件的选型问题。  还要知道芯片之间通信协议(比如uart、I2C、SPI, CAN)的硬件连接。搞硬件,尤其注重动手能力,要会焊接元器件,调试开发板,各种仪器的使用。  在设计PCB板时,除了考虑基本元器件布局还有芯片的外围电路,尤其要注意系统的电源部分设计,需要考虑纹波和最大输出电流是否满足系统要求。  现在做硬件工程师需要自己设计的地方没以前多了,很多芯片厂商都会给外围参考电路图,照着设计很容易就搞定,硬件工程师只要考虑好各个系统布局和电源就行。
10# ID:955861 只看他

网友:
32 51 msp Linux 树莓派 模电数电 C语言是关键,具体的在学习过程中会发现的,活到老,学到老吗
11# ID:401462 只看他

网友:
可以尝试从STM32单片机学习开始,买个开发板,先学习软件,硬件的基本知识,然后单片机进阶
12# ID:517951 只看他

网友:
第一步先把C语言搞会,第二部就是多练多看黑论坛里面的例程。
13# ID:956165 只看他

网友:
个人感觉从软件到硬件比较好,软件上手,设计电路,添加外设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