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一步一步学习DSP硬件和软件

楼主(2021-07-22):
求回复谢谢

网友A:
打好逻辑电路(数字电路),再学DSP的语言,看芯片手册。

网友B:
对于学习DSP重要的是理清外设的工作 构架,相应的寄存器如何设置,没有必 要对寄存器花太多的时间去研究,用的 时候能找到(寄存器的名称都是英文的 缩写,很好理解的)。学习DSP,先找 本中文教材入个门,之后你会发现好多 地方、尤其是真正要用的,往往也是最 复杂的地方书上都找不到,更谈不上做 什么项目了,这时候就要开始深入研究 Data Sheet,以及官网的源代码示例 有了之前的中文教材基础看起来就快多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