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给单片机发信号,单片机没反应

楼主(2021-07-22):
我的HC-05连上后,给单片机发信号,单片机没反应。但是我直接用串口助手给单片机发信号可以实现控制灯亮灭,各位大佬可以帮忙看看吗,谢谢啦

两张图片,一张是我用电脑发0x31,灯可以亮,手机端也会收到信号
另一张图片是手机端发送0x31,电脑没显示,灯也不亮

// 51单片机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led1 = P2^1;   //根据各位实际的单片机上的小灯硬件连接,随便选择一个即可
uint pass = 0;      //传递数据位

void UART_init()    //设置串行通信 本晶振为11.0592MHZ,其他的就自己算一下应该设置多少
{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波特率9600
      SM0 = 0;
      SM1 = 1;   // 串口工作方式1 10位异步
      REN = 1;  //串口允许接收
      TR1 = 1;
      EA = 1;
      ES =1 ;  //串口中断
}

int main()
{
       UART_init();  //波特率9600
       while(1)
       {
                    if(pass == 0x31)
                         led1 = 0;  //本单片机P2^1为小灯
                    else
                         led1 = 1;
       }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pass = SBUF;
              RI = 0;
              SBUF = pass;    //手机和蓝牙模块通讯时,我们可以打开电脑串口调试工具查看我们的发送值)
              while(!TI);
              TI = 0;
}

网友A:
单片机是如何与PC连接的,又是如何与手机连接的呢?

网友B:
检查HC-05发的数据有没有问题

网友C:
hc05和单片机之间线连对了吗?hc05波特率设对了吗(默认9600,如果之前设置过其他值的话要重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是如何与PC连接的,又是如何与手机连接的呢?

现在可以,我把TTL-USB拔了,然后就突然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c05和单片机之间线连对了吗?hc05波特率设对了吗(默认9600,如果之前设置过其他值的话要重新设置)

现在可以,我把TTL-USB拔了,然后就突然可以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