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x时钟设置

楼主(2021-07-22):
STM32_RCC这个部分,PLL时钟、HSE、HSI时钟、系统总线时钟SW) 都有稳定标志位,为什么后面的AHB、APB1、APB2分总线在预分频配置后却没有稳定标志位来检测他们是否稳定呢?还是说他们不需要检测/或者其实有我不知道?

网友A:
因为HSE、HSI、PLL都需要等待稳定,虽然实际上HSI并不需要。那么稳定了以后AHB、APB1、APB2自然是稳定的,不需要等待。

网友B:
第一级已经确认过.后面就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