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用两个hc05蓝牙模块和32最小系统做一个遥控器,不知道该怎么写程序望大佬指教一下

楼主(2021-07-22):
下面是我参考的资料但是还是无从下手

网友A:
蓝牙程序跟串口通信一样,无非就是无线的而已,一般需要一对蓝牙,或者也可以用手机。或者电脑上的蓝牙,先测试能不能通信。

网友B:
先读通【hc05蓝牙模块】手册

楼主:
两个蓝牙主从已经配对好了,小车代码也写了,不知道遥控器该怎么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