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驱动ch375b可读写优盘扇区,可测优盘容量,源程序测试通过

楼主(2021-07-22):
实验器材:
        MiniSTM32F103开发板V3版本

实验目的:
        STM32F103RC+CH375B模块读写优盘或SD卡,可实现单个扇区读写或多个连续扇区读写数据。
可获取磁盘容量

硬件资源:
        1,串口1(波特率:9600,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实验现象:
        如果读写的数据匹配,PD2上的LED点亮,否则LED不亮
        串口调试助手会打印各种初始化状态和读取到的数据

注意事项:
        有些优盘可能会初始化失败,建议先给单片机上电,再插入优盘。如果还不行,则复位单片机

要先上电,再插入优盘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ch375.h"
#include  "led.h"

#define ADDR 100//6600000//100         //要操作的U盘的扇区地址 物理扇区地址,用winhex打开物理磁盘可查看扇区地址数据

u8 flag1=0;
u8 Write_pbuf[512];   //数据缓冲区
u8 Read_pbuf[2048];
u8 status=0xff; //初始化状态标志

//测试内容:在优盘或TF卡内ADDR地址开始,连续写4个扇区数据,再从ADDR处连续读4个扇区数据进行匹配,验证数据是否正确
//可获取优盘或TF卡容量

//注意:要先上电,再插入优盘
int main(void)
{
        u16 i=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printf("串口设置完毕\r\n");
        delay_ms(100); //内部电源上电的复位时间最大为40ms,这里延时一段时间防止出现CH375初始化失败
        CH375_GPIO_Init(); //初始化CH375B控制端口和数据端口 WR、RD、CS、A0、INT和P0~P7
        CH375_WR_CMD(CMD_GET_IC_VER);  // 获取芯片及固件版本
        status=CH375_RD_DAT();  // 版本
        printf("芯片版本为:%#x\r\n",status);
        status=CH375Init(); //初始化CH375芯片,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1
        printf("CH375芯片初始化值:%#x\r\n",status);
        CH375_WR_CMD(CMD_DISK_MAX_LUN);  // 获取USB存储设备的最大逻辑单元号
        status=CH375_RD_DAT();  // 最大逻辑单元号
         printf("USB存储设备的最大逻辑单元号为:%#x\r\n",status);
        //status=InitDisk();         //初始化U盘,初始化成功返回0,不成功返回错误代码 优盘要上电后重新插拔一次再复位才能成功。SD卡不用
         //注意:要先上电,再插入优盘
         status=CH375_InitDisk(); //成功 金士顿8G USB2.0优盘 东芝16G USB3.0优盘上电后插入初始化成功,,SD卡可不用插拔
         printf("U盘初始化值:%#x\r\n",status);
         status=Get_CH375DiskSize();//打印磁盘容量,单位MByte
        for(i=0;i<512;i++)
                Write_pbuf[i]=i;//0x55;//           //向数据缓冲区中写入0~255 0~255,共512个字节
        printf("向缓冲区中装入完毕\r\n");
        //CH375WriteSector(ADDR+2,Write_pbuf);//将数据缓冲区中的512个字节的数据写入U盘的第ADDR扇区中 单个扇区写数据
        CH375_WriteDisk(Write_pbuf,ADDR,4); //连续写多个扇区数据
        printf("写 U盘扇区完毕\r\n");

        for(i=0;i<2048;i++) //清空接收数据缓冲区
        {
                Read_pbuf[i]=0;
        }
        printf("清空接收缓冲区完毕\r\n");
        //CH375ReadSector(ADDR+1,Read_pbuf);//从U盘的第ADDR扇区中读取512个字节的数据到数据缓冲区    单个扇区读数据
        CH375_ReadDisk(Read_pbuf,ADDR,4);  //连续读多个扇区数据
        //查看读取到的几个扇区数据
                for(i=0;i<10;i++)
        {
                printf("读取到的扇区数据为:i=%d   Read_pbuf[i]=%#x\r\n",i,Read_pbuf[i]);
        }
        for(i=520;i<530;i++)
        {
                printf("读取到的扇区数据为:i=%d   Read_pbuf[i]=%#x\r\n",i,Read_pbuf[i]);
        }
                for(i=1030;i<1040;i++)
        {
                printf("读取到的扇区数据为:i=%d   Read_pbuf[i]=%#x\r\n",i,Read_pbuf[i]);
        }
                        for(i=1600;i<1610;i++)
        {
                printf("读取到的扇区数据为:i=%d   Read_pbuf[i]=%#x\r\n",i,Read_pbuf[i]);
        }
        printf("读 U盘扇区完毕\r\n");

        for(i=0;i<512;i++)
        {
                if(Write_pbuf[i]!=Read_pbuf[i])  //对读出的数据进行匹配,如果不吻合则flag=1,否则flag=0
                {
                        flag1=1;   //数据不吻合,flag1=1;
                                break;
                }
        }
        printf("匹配完毕\r\n");

        for(i=0;i<512;i++) //清空发送数据缓冲区
        {
                Write_pbuf[i]=0;
//printf("扇区数据为:%#x\n",Write_pbuf[i]);
        }

        if(flag1)
        {
                LED=1; //发光二极管灭
                printf("U盘扇区读写测试失败!\r\n"); //数据不吻合
        }
        else
        {
                LED=0; //发光二极管点亮
                printf("U盘扇区读写测试成功!\r\n"); //数据吻合
        }
        printf("------------------------------------\r\n");
while(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