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监控数据

楼主(2021-07-22):
大家都是怎么监控两个串口之间通讯的数据的(比如主控MCU的串口和蓝牙芯片的串口通讯)?在网上下载了一款串口监视精灵,不好用,这种软件,瞎扯淡,很多字节数据不知道从那里冒出来的,都对不上协议的内容。要么多了字节 要么少字节(用的是功能正常的产品做测试)

网友A:
我用过这软件,非常好用。
这种软件,瞎扯淡,很多字节数据不知道从那里冒出来的,都对不上协议的内容。

串口监视精灵是没问题的,你应该找其它部件的问题。

网友B:
我也用过串口监视精灵,有时候会卡但是能用, 但不会出现你的那种问题,应该是其他模块出了问题建议检查一下,或者多运行几遍

网友C:
你可以试下起点的串口助手

网友D:
像这种串口工具用起来不趁手是可能的,但有奇怪的字节一般都是硬件问题,与工具无关。可以把RX和TX短接起来,看是否还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下起点的串口助手

串口助手能监控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串口工具用起来不趁手是可能的,但有奇怪的字节一般都是硬件问题,与工具无关。可以把RX和TX短接起来 ...

不是串口工具  而是监控串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过串口监视精灵,有时候会卡但是能用, 但不会出现你的那种问题,应该是其他模块出了问题建议检查一 ...

比对协议了   确实数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