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 esp8266区别

楼主(2021-07-22):
首先给大家普及一下,esp32和esp8266是控制芯片,是芯片、是芯片。因为它们广泛被用于wifi模块,所以很多是esp32是wifi模块,还有的说esp32是一块开发板,错,它只是开发板上的一颗控制芯片。

ESP8266-WiFi Bee模块

ESP8266-WiFi Bee模块

说起esp32和esp8266的区别,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详细给大家阐述下。

esp32和esp8266的区别一:
两款芯片都属于32位处理器。esp32是双核160MHz至240MHz CPU,而esp8266是单核处理器,运行频率为80MHz。

esp32和esp8266的区别二:
规格不同,从规格上比较,esp32比esp8266拥有更快的wifi,更多的GPIO,并且支持蓝牙4.2;此外,ESP32配有触摸感应针脚,可用于唤醒ESP32深度睡眠,内置霍尔效应传感器和内置温度传感器。

ESP32具有不同大小的嵌入式闪存,支持多个外部QSPI闪存和SRAM芯片(最多16MB)。

ESP32的无线功能和ESP8266一样,但是增加了一个平衡和收发两用开关。与ESP8266EX芯片相比,另一个改进是ESP32嵌入了一个RTC时钟,实现了TCP/IP和完整的802.11 b/g/n Wi-Fi MAC协议(4个虚拟Wi-Fi接口),数据速率可达150mbps,支持旧蓝牙协议和低功耗蓝牙协议,但是在五种电源管理模式中将会禁用这些功能。

esp32和esp8266的区别三:

GPIO引脚不同,ESP32芯片具有34个GPIO引脚,且大部分GPIO都可以配置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可以与SDIO、UART等实现多路复用。ESP32还具有两个8位DAC通道和一个12位SAR ADC,支持来自18个通道的测量量。ESP32芯片除了SDIO、SPI、HSPI、I2C、I2S和UART接口外,还有霍尔传感器、10个电容感应GPIOs和一个以太网MAC接口。

esp32和esp8266的区别四:
成本方面,两者都属于低成本产品,但ESP32的成本略高,ESP32的成本是ESP8266的两倍。由于ESP8266上市时间较长,在软件方面可以得到更多支持,使用会更方便,更兼容。但是,ESP8266在GPIO映射方面有一些限制,没有足够的引脚可以操作。

总的来说,ESP32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优势:

功耗方面:ESP32的工作电流是5μA相比ESP8266的20μA功耗更低。
时钟速度方面:ESP32的时钟速度也比ESP8266快了两倍。
接口扩展方面:ESP32蓝牙和GPIO的引脚更多,可以满足更多的连接。

因此,如果你的项目依赖于已完全成熟且不再更新的软件,那么ESP32可能会不支持。如果你的现有设备工作正常,且你没有添加新功能的计划,那么升级是不值得的。反之,如果你的项目需要超低功耗或者需要更多GPIO,甚至是更强大的处理器和连接能力,那么升级到ESP32是值得的。

所以综上,建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项目需求去选择使用ESP32或者ESP8266。

网友A:
谢谢普及!我想请问一下,ESP-12F模块的IO0、IO2、IO5以及RXD、TXD都被用来下载程序用,能否将这几个引脚改作输入或者输出用?在需要再次下载程序的时候断开外围电路按下载方式接好可以再次下载不受影响吧?ADC引脚是专用的还是可以改作普通I/O口用?
另外,12F下面的6个引脚都是说不建议使用,也有说IO9、IO10很难用,能用得起来吗?

网友B(2021-09-04):
esp32比esp8266好

网友C(2023-10-29):
esp32比esp8266强大的多

网友D(2023-12-04):
其实ESP8266一般需求已经够用了,因为他价格要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