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对功放的音质影响求教

楼主:
为什么用不同品牌的电容,给功放的电源用;输出音质差异很大呢?
比如差的电容接高频喇叭是,滋滋声很明显。

网友A(2021-07-23):
功放电路用正负电源供电,就是为了取消2000-4700uf的输出电容,电解电容的高频特性不好,低频的传输阻抗大。 所以功放线路信号通路上能不用电容就不用电容,必须要电容能不用电解就不用电解,用CBB的无极性电容。 改了以后比NE5532换高档运放效果提升都大。

网友B:
哈哈,发烧的玄学不是科学,元件参数是科学。

网友C:
"此运放一开声便感觉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皇者风范,乐声慑魂夺魄,低频下潜得极深,爆发力更如惊涛拍岸"
"听感温润,但是不失力度,感觉像一个力气很大的拳击手戴着厚厚的拳击手套打人"

我曾经也是HIFI"资深人士",很庆幸,我后来自学了数字电路,单片机和画板,现在看这种点评就想笑
给你一个建议吧:在你还不会画板和设计出一个自己的OCL电路之前,不要看点评文章,学好自己的电子方面的技术就可以了
附图两张,娱乐一下

网友D:
俺就讲个故事:有一次的发烧交流会上,有人说音响的关键之一是用什么电,大西北的风电,音质发飘,适合听古典。。3峡的水电音质偏冷,适合听管类乐器。核电、火电威力大,适合听摇滚。。。
有人回话:我为了听音乐,跑遍全国找电源。。。

网友E:
功放的工作电压是直流,是变压器输出交流,经整流滤波后出来的,滤波电容的作用就是让直流变得平稳、波动小,越平稳的工作电压噪音越小、音质就更好。所以理论上滤波电容的容量越大越好,但实际上没这个必要,能达到要求就行了。功放的滤波电容用久了会鼓起来,性能就会变差,对音质就会有影响。可以找同型号的电解电容代换,最好别找容量更小的代换,耐压也不能小。

网友F:
音响是一个水很深的玩物,君不知功放未级的功率管输出的电流,都是电容储能释放出来的能量,而变压器是负责平均充电,提供能量,对整个系统影响也极大。
即然都是电容释放电流,驱动喇叭运动,那电容的参数当然直接影响得放的效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音响是一个水很深的玩物,君不知功放未级的功率管输出的电流,都是电容储能释放出来的能量,而变压器是负责 ...

你说的没错。。
我自己总觉得我是木耳,10块钱的耳机和上千块钱的耳机,我真听不出有什么区别,最实在的感觉就是:音量大小不同,仅此而已。

网友G:
楼主的问题很特别哦~!

请问楼主:
1.什么是‘高频喇叭’?
2.‘滋滋声’是什么频段的频率?
3.你的电源是什么电源,怎么会有‘滋滋声’这个频率源?

网友H:
发烧的玄学不是科学,元件参数是科学。

网友I:
噪声是由于对音频信号中低频分量的低效过滤造成的。

网友J(2021-11-23):
产品有档次,元件当然也有档次,低端元件产品,当然不能拼装出高级音响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问题很特别哦~!

请问楼主:

问得好,我也有同样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