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的镜像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1-07-22):
本人新手想学树莓派,树莓派的镜像是干什么的?树莓派怎么用,在电脑上用python写完直接运行就能烧录到树莓派吗?

网友A:
Python 属于 脚本语言,需要在树莓派 安装 解析器 才可以运行。
脚本语言 有 eval 函数,是由解析器一行行执行的,编程语言是将所有代码 编译成机器码由CPU执行。

网友B:
1、树莓派镜像就是一个系统镜像,可以把树莓派看作是一个电脑,需要装Linux的镜像系统。
2、树莓派需要一个SD卡,作为外部存储设备,相当于电脑的硬盘。在官网上下载系统镜像,通过ultraiso工具将系统镜像写道SD卡中,插入制作好的SD卡,上电就可以运行。
3、一般系统都是Linux系统,python是一种脚本语言,Linux一般都自带了python2/python3(相当于java的SDK,没有可以联网自己安装),编写python脚本(比如hello.py),控制台通过 $ >python hello.py 就可以直接运行。如果楼主熟悉Linux shell 或者windows cmd就很好理解

网友C:
:树莓派常用软件源列表  中山学  Raspbian http://mirror.sysu.edu.cn/raspbian/raspbian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Raspbian http://mirrors.ustc.edu.cn/raspbian/raspbian/  清华大学  Raspbian http://mirrors.tuna.tsinghua.edu.cn/raspbian/raspbian/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源(北方用户)  Raspbian http://mirrors.neusoft.edu.cn/raspbian/raspbian/  重庆大学源(中西部用户)  Raspbian http://mirrors.cqu.edu.cn/Raspbian/raspbian/  二、树莓派修改软件源的方法  编辑/etc/apt/sou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