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电子日历功能 用串口在电脑屏幕显示

楼主(2021-07-22):
            电子日历功能,在电脑屏幕显示出来,功能如下:
            按下key1键,显示当前的日期:年/月/日;
            按下key2键,显示当前的时间:时/分/秒;
            按下key3键,显示当前的日期时间:年/月/日时/分/秒;
            显示在数码管上.

            最好选STC89C52的芯片,因为到程序设计的时候,用到了三个定时器,刚刚好够用;

仿真原理图

仿真原理图

#include "public.h"

//共阳极数码管显示编码
u16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显示内容
bit smg_show_flag = 1;
bit smg_show_flag1 = 1;

//数码管显示功能,1:数码管显示年月日,2:数码管显示时分秒,3:串口输出日期
u8 smg_show_mode = 1;
u8 time_buf[50]={0};

//定义年月日变量
u16  year = 2021;
u16 month = 7;
u16 day = 3;

//定义时分秒变量
u16 hour=3,min=12,sec,ssec;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8 i)
{
   u8 k;
        for(k=0;k<i;k++);
}

/*********************************************************************
        函数名字:TIM0_IT_Init
        函数功能:定时器0的中断初始化函数
**********************************************************************/
void Timer0Init(void)
{
        //1.配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MOD |= 0x01;
        //2.配置TH和TL确定定时时长,50ms
        //单片机时钟频率为12000000Hz,定时器时钟频率=单片机时钟频率/12=1000000Hz
        //50ms = 50/1000 = 1/20s,所以50ms定时器计数值为1000000/20 = 50000
        //由于定时器是自加计数
        TH0 = (65535-50000) / 256;
        TL0 = (65535-50000) % 256;
        //3.启动定时器0开始计数
        TR0 = 1;
        //4.清零定时器0的溢出标志位
        TF0 = 0;
        //5.打开定时器0中断
        ET0 = 1;
        //6.打开全局中断
        EA = 1;
}

//定时器1的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

        TH1=0Xd8;
        TL1=0Xf0;
        ET1=1;
        EA=1;
        TR1=1;
}

/*********************************************************************
        函数名字:smg_display_date
        函数功能:数码管显示日期函数
        参数:显示的内容标志:1:年,0:月和日
**********************************************************************/
void smg_display_date(u8 showflag)
{
        u8 i;
        if(showflag == 1)
        {
                for(i=0; i<4; i++)
                {
                        switch(i)
                        {
                                //进行数码管位选1,点亮第1位数码管
                                case 0:        WEI1 = 0,WEI2 = 1,WEI3 = 1,WEI4 = 1;SMG_PORT = table[year/1000%10];break;
                                //进行数码管位选2,点亮第2位数码管
                                case 1:        WEI1 = 1;WEI2 = 0;WEI3 = 1,WEI4 = 1;SMG_PORT = table[year/100%10];break;
                                //进行数码管位选3,点亮第3位数码管
                                case 2:        WEI1 = 1;WEI2 = 1;WEI3 = 0,WEI4 = 1;SMG_PORT = table[year/10%10];break;
                                //进行数码管位选4,点亮第4位数码管
                                case 3:        WEI1 = 1;WEI2 = 1;WEI3 = 1,WEI4 = 0;SMG_PORT = table[year%10];break;
                        }
                        //点亮延时2ms
                delay(2000);
                        //关显示
                        SMG_PORT = 0xff;
                }
        }
        else if(showflag == 0)
        {

                for(i=0; i<4; i++)
                {
                        switch(i)
                        {
                                //进行数码管位选1,点亮第1位数码管
                                case 0:        WEI1 = 0,WEI2 = 1,WEI3 = 1,WEI4 = 1;SMG_PORT = table[month/10%10];break;
                                //进行数码管位选2,点亮第2位数码管
                                case 1:        WEI1 = 1;WEI2 = 0;WEI3 = 1,WEI4 = 1;SMG_PORT = table[month%10];break;
                                //进行数码管位选3,点亮第3位数码管
                                case 2:        WEI1 = 1;WEI2 = 1;WEI3 = 0,WEI4 = 1;SMG_PORT = table[day/10%10];break;
                                //进行数码管位选4,点亮第4位数码管
                                case 3:        WEI1 = 1;WEI2 = 1;WEI3 = 1,WEI4 = 0;SMG_PORT = table[day%10];break;
                        }
                        //点亮延时2ms
                        delay(2000);
                        //关显示
                        SMG_PORT = 0xff;
                }
        }
}

void smg_display_time(u8 showflag1)
{
        u8 i;
        if(showflag1 == 1)
        {
                for(i=0; i<4; i++)
                {
                        switch(i)
                        {
                                //进行数码管位选1,点亮第1位数码管
                                case 0:        WEI1 = 0,WEI2 = 1,WEI3 = 1,WEI4 = 1;SMG_PORT = table[min/10%10];break;
                                //进行数码管位选2,点亮第2位数码管
                                case 1:        WEI1 = 1;WEI2 = 0;WEI3 = 1,WEI4 = 1;SMG_PORT = table[min%10];break;
                                //进行数码管位选3,点亮第3位数码管
                                case 2:        WEI1 = 1;WEI2 = 1;WEI3 = 0,WEI4 = 1;SMG_PORT = table[sec/10%10];break;
                                //进行数码管位选4,点亮第4位数码管
                                case 3:        WEI1 = 1;WEI2 = 1;WEI3 = 1,WEI4 = 0;SMG_PORT = table[sec%10];break;
                        }
                        //点亮延时2ms
                                delay(2000);
                        //关显示
                        SMG_PORT = 0xff;
                }
        }
        else if(showflag1 == 0)
        {

                for(i=0; i<4; i++)
                {
                        switch(i)
                        {
                                //进行数码管位选1,点亮第1位数码管
                                case 0:        WEI1 = 0,WEI2 = 1,WEI3 = 1,WEI4 = 1;SMG_PORT = table[hour/10%10];break;
                                //进行数码管位选2,点亮第2位数码管
                                case 1:        WEI1 = 1;WEI2 = 0;WEI3 = 1,WEI4 = 1;SMG_PORT = table[hour%10];break;
                                //进行数码管位选3,点亮第3位数码管
                                case 2:        WEI1 = 1;WEI2 = 1;WEI3 = 0,WEI4 = 1;SMG_PORT = table[min/10%10];break;
                                //进行数码管位选4,点亮第4位数码管
                                case 3:        WEI1 = 1;WEI2 = 1;WEI3 = 1,WEI4 = 0;SMG_PORT = table[min%10];break;
                        }
                        //点亮延时2ms
                        delay(2000);
                        //关显示
                        SMG_PORT = 0xff;
                }
        }
}

/*********************************************************************
        函数名字:USART_Init
        函数功能:串口初始化函数,没有开启串口中断
**********************************************************************/
void USART_Init(void)
{

           T2MOD =0;     //自动重载
    T2CON = 0x30;     //T2用做发送接收时钟
    TH2 = 0xFF;      //9600波特率,11.0592Mhz晶振
    TL2 = 0xDC;
    RCAP2H = 0xFF;
    RCAP2L = 0xDC;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1个起始位,1个停止位,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加倍
    TR2 = 1;          //启动T2
//    ES = 1;         //开串口中断
//    EA = 1;
}

/*********************************************************************
        函数名字:Send_Byte
        函数功能:发送字符函数
**********************************************************************/
void Send_Byte(u8 da)
{
        //发送字符H
        SBUF = da;
        //等待发送完成
        while(TI != 1);
        //清空发送标志位
        TI = 0;
}

/*********************************************************************
        函数名字:Send_Str
        函数功能:发送封装发送字符串函数符函数
**********************************************************************/
void Send_Str(u8  *str)
{
        u8 i;
        for(i=0; str[i]!='\0'; i++)
                Send_Byte(str[i]);
}

//按键函数
void key_san()
{
  if(KEY1==0)
                {
                  Send_Str("        当前运行的功能为A\r\n");
                        delay(200);
                        if(KEY1==0)
                        {
                                smg_display_date(smg_show_flag);
                        }
                }

                        if(KEY2==0)
                {
                        Send_Str("        当前运行的功能为B\r\n");
                                delay(200);
                        if(KEY2==0)
                        {
                                smg_display_time(smg_show_flag1);

                        }
    }

                if(KEY3==0)
                {
                        Send_Str("        当前运行的功能为C\r\n");
                        delay(200);
                        if(KEY3==0)
                        {

                        sprintf(time_buf, "当前时间为%d年%d月%d日%d时%d分%d秒\r\n",year,month,day,hour,min,sec);
                   Send_Str(time_buf);

                        }

    }

}

/*********************************************************************
        函数名字:timer0_irq
        函数功能:定时器0的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er0_irq(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8 i = 0;
        //循环给定时器0装入初值
        TH0 = (65535-50000) / 256;
        TL0 = (65535-50000) % 256;
        //让计数值自加
        i++;
        //40*50=2000ms,即2秒的延时
        if(i == 40)
        {
                //清空计数值,让程序进行下一次1秒的延时
                i = 0;
                //每2秒钟切换数码管显示的内容
                smg_show_flag=~smg_show_flag;
                smg_show_flag1=~smg_show_flag1;
        }
}

//定时器1的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3
{
                        TH1=0Xd8;
                        TL1=0Xf0;
                        ssec++;
                        if(ssec>=100)
                        {
                        ssec=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仿真工程暂不提供,大家造帖子里面的图直接画一个就行了
Keil代码工程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电脑怎么接收并显示啊?

楼主:
对的哈,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怎么接收并显示啊?

是的哈,在电脑那边显示出来的

网友B(2022-05-23):
好 非常好 i l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