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051单片机灌电流

楼主(2021-07-23):
STC8051手册上说P0口的灌电流最大是12ma,其他口最大6ma。在网上查资料时看到有人说单个引脚不超过6ma,但所有引脚之和不超过50ma。这个是真的吗?手册上怎么没说啊,哪里有资料。新人求指导

网友A:
这应该基于STC8051数据表。

网友B:
数据手册上写多少,你就按多少为标准,这是一个官方给的相对安全的值
STC单片机的输出是MOS管推挽输出,吸入和输出的都D极输出,电流实际上是可以比较大的,但那会引起其它不利因素,这个电流的限定就是为了让单片机工作于相对安全的范围而规定的

网友C:
这些只是个约数,要点是:芯片工作时温度不要过高!
每一个流经IC的电流乘以压降都是加在IC上的功率,产生温度。
单个引脚还要考虑内部的引线,线路,防止烧坏元件。
通常低电平灌20mA,是不会坏的。保险起见,尽可能不要超出说明书的限制。也不别纠结太多,超就超一点,设计CPU的人也不一定说得出一个很准的数值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