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ID示例程序及Proteus仿真实现 TLC5615+LTC1292采集

楼主(2021-07-23):
示波器图中,紫色线高点是3.5v,低点是1.5v
一一对应程序中的getset(350),getset(150)
仿真正确
此pid封装成.c .h文件形式,可以直接调用

){{IP9PSZZ}XE7NL7A5T~EX.png (NH189WZLI)~ULF%R6@GYHW.png

(1) 了解工业过程控制的一般情况;
(2)  掌握数字PID控制器程序设计方法;

2.实验内容
设计单片机控制电路,采用TLC5615和LTC1292芯片采集电压和输出电压,并编写数字PI控制器程序,对直流电机进行控制,要求采样周期100毫秒,对设定值转速和实际转速进行实时显示。
PID采用增量式,定点计算,输入要滤波,输出要限幅。

3、预备知识
控制系统软件的设计,一般必须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故必须基于定时中断进行设计,在中断中运行实时性要求的程序,如A/D采样程序、PID控制程序、D/A输出程序、数码管显示刷新程序和键盘扫描程序等。在主程序中进行一些实时性要求低的程序,如打印程序、数据输入程序等。

4、实验步骤
从D/A输出点接一个二阶惯性对象,将对象输出接A/D输入点。
在PC机输入源程序并汇编,然后下载到单片机上,进行调试。
注意二阶系统的电路需要与单片机共地

(1) 整理好实验程序。
(2) 总结比例参数P积分参数I和采样周期对控制系统性能的影响。

PID.C
#include "pid.h"

PID pid;

void PIDParament_Init()  //
{
    pid.choose_model = MODEL_PID;
    pid.T=5;                //采样周期
                pid.set =280;            //用户设定值
    pid.Kp=20;                //比例系数
    pid.Ti=100;                //积分比例常数
    pid.Td=5;                //微分时间常数
    pid.OUT0=0;                //一个维持的输出

    pid.pwmcycle = 280;    //PWM的周期
}

void pid_calc()  //pid计算
{
  float dk1;float dk2;
  float t1,t2,t3;
//    if(pid.Tdata < (pid.T))  //最小计算周期未到
//     {
//            return ;
//     }
//    pid.Tdata = 0;
    pid.curr=LTC1292();                //A/D输入值

    pid.En=pid.set-pid.curr;  //本次误差

    dk1=pid.En-pid.En_1;   //本次误差与上次误差之差
    dk2=pid.En-2*pid.En_1+pid.En_2;        //理解为第二个误差

                t1=pid.Kp*dk1;                            //比例

    t2=(pid.Kp*pid.T)/pid.Ti;      //积分
    t2=t2*pid.En;

    t3=(pid.Kp*pid.Td)/pid.T;        //微分
    t3=t3*dk2;

    switch(pid.choose_model)
     {
         case MODEL_P:     pid.Dout= t1;    //仅使用P计算

             break;

         case MODEL_PI:  pid.Dout= t1+t2;    //使用PI计算

             break;

         case MODEL_PID: pid.Dout= t1+t2+t3; //使用PID计算

             break;
     }

    pid.currpwm+=pid.Dout;  //本次应该输出的PID
//    if(pid.currpwm>pid.pwmcycle)            //判断本次输出的PID在输出要求之间
//    {
//      pid.currpwm=pid.pwmcycle;
//    }
//    if(pid.currpwm<0)
//    {
//     pid.currpwm=0;
//    }
    if(pid.currpwm>1023*15) pid.currpwm=1023*15;//输出扩大,使效果明显
                if(pid.currpwm<0) pid.currpwm=0;
    pid.En_2=pid.En_1;//每次更新的交换,先交换e2的值,再交换e1
    pid.En_1=pid.En;
    //此处输出PWM
                TLC5615(pid.currpwm/15);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pi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fr AUXR =0x8E;
sbit ADAT=P2^5;
sbit ACLK=P2^6;
sbit ACS =P2^7;
sbit Set=P3^7;
uint LTC1292(void)        //输入值
{
        uint i,x;
        ACLK=0; ADAT=1; ACS=0;
        for(i=0;i<14;i++)
        {
                ACLK=1;
                x<<=1;
                if(ADAT==1) x++;
                ACLK=0;
        }
        ACS=1;
        return (x&0xfff);
}
sbit DDAT  = P3^4;
sbit DCS  = P3^3;
sbit DCLK  = P3^2;
void TLC5615(uint j) //输出值,PID计算后输出
{
  uchar i;
  DCLK=0; DCS=0;
  j=j<<6;
  for(i=0;i<12;i++)
  {
    j=j<<1; DDAT=CY;
    DCLK=0;  DCLK=1;
  }
  DCLK=0; DCS=1;
}
#define kp 20                //比例系数
#define ki 1                //积分系数
#define kd 15                //微分系数
#define TIM -10000                //采样周期
int e0=0,e1=0,e2=0;                //三个时刻
int s;                                        //增量式PID计算本次应该输出的增量值
uint r,y;                                //r是实际要求的输出,Y是A/D传过来的输出
long u;
void PID_in() interrupt 3
{
//        float dk1,dk2;
//        float t1,t2,t3;//分别为比例、积分、微分
  TH1=TIM>>8; TL1=TIM&0Xff;
//  y=LTC1292();                //A/D输入值
//  e2=e1=e0;
//        e0=r-y;        //本次误差
//
//        dk1 = e0-e1;//上一次误差
//        dk2 = e0-2*e1+e2;//上上次误差
//
//  u+=dk1*kp+e0*ki+dk2*kd;
//  if(u>1023*kd) u=1023*kd;
//  if(u<0) u=0;
//  s=u/kd;
//  TLC5615(s);
        pid_calc();
}

uint GetSet(ulong x)
{
  ulong m;
  m=x*4095;
  return m/500;
}
void main()
{
  IE=0x88;TMOD=0X11;
  TH1=TIM>>8; TL1=TIM&0xff;TR1=1;
        PIDParament_Init();
  while(1)
  {

    if(Set)        pid.set=GetSet(350);
                else  pid.set=GetSet(150);

  }
}

仿真代码资料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