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的EV1527无线解码程序

楼主:
要模拟一个 433MHZ 的1527的遥控器,必须要解出地址码。自己做了个解码程序(MCU为STM32F030)。供需要的人参考。程序已测试OK。

/**
  ******************************************************************************
  * @file    HS1527.c
  * @author  Gang
  * @version V1.0.1
  * @date    2021-7-5
  * @brief
  ******************************************************************************
  * Pin Information:
        *                                                                                RF_Data_Sr         PA0
        *
  *
  ******************************************************************************
  */

/* Includes ------------------------------------------------------------------*/

#include "HS1527.h"
#include "Task.h"

/* Private defin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nRF GPIO Config
*/

void RF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 Enable EXIT INT GPIO clocks */
  RCC_AHBPeriphClockCmd(RF_IRQ_GPIO_CLK,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RF_IRQ_PIN;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GPIO_PuPd_UP;

  GPIO_Init(RF_IRQ_GPIO_PORT,&GPIO_InitStruct);

//        /* Connect EXTI0 Line to PA0 pin */
//  SYSCFG_EXTILineConfig(RF_EXIT_PORT,RF_EXIT_SOURCE);
//
//        /* Configure EXTI0 line */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EXTI_Line0;
//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ENABLE;
//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
//         /* Enable and set EXTI0_1 Interrupt */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EXTI0_1_IRQn;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iority=0;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

/*
*         解码
*/

bool bRF_HEAD_OK=0;
bool bRF_RecOk=0;
bool bLevelFlag=0;

uint8_t u8HighCnt=0;
uint8_t u8LowCnt=0;
uint8_t u8bitCnt=0;

#define HEAD_HIGH_MAX  7
#define HEAD_HIGH_MIN  2
#define HEAD_LOW_MAX  130
#define HEAD_LOW_MIN  100

#define LOW_MAX 7
#define LOW_MIN 2

#define HIGH_MAX  13
#define HIGH_MIN  8

#define Compare 23
uint32_t u32Code=0;
uint32_t u32CodeBuf=0;

uint8_t u8RxBuf[4]={0};
uint8_t u8RxBuf1[4]={0};

bool bCheckFlag=0;

#include "Sensor.h"

void RF_Decode(void)
{

        static uint8_t u8Tick=0;

        if(ReadRF_GPIO)                //高电平
        {
                u8HighCnt+=1;
                bLevelFlag=1;
        }
        else                                                                //低电平电平
        {
                u8LowCnt+=1;
                u8Tick+=1;
                if(bLevelFlag)                //检测到同步码
                {
                        if(((u8HighCnt>=HEAD_HIGH_MIN)&&(u8HighCnt<=HEAD_HIGH_MAX))&&\
                                 ((u8LowCnt>=HEAD_LOW_MIN)&&(u8LowCnt<=HEAD_LOW_MAX)))
                        {
                                bRF_HEAD_OK=1;
                                u8bitCnt=0;
                                u8Tick=0;
                        }
                        else if((bRF_HEAD_OK)&&((u8HighCnt>=HIGH_MIN)&&(u8HighCnt<=HIGH_MAX)))                //1
                        {
                                u32Code<<=1;
                                u32Code|=0x00000001;                        // 1
                                u8bitCnt+=1;
                                if(u8bitCnt>=Compare)
                                {
                                        bRF_HEAD_OK=0;
                                        u32CodeBuf=u32Code;
                                        bCheckFlag=1-bCheckFlag;
                                        if(bCheckFlag)
                                        {
                                                u8RxBuf[0]=u32Code>>12;
                                                u8RxBuf[1]=u32Code>>4;
                                                u8RxBuf[2]=u32Code&0x0f;
                                        }
                                        else if(u8Tick<=50)
                                        {
                                                u8RxBuf1[0]=u32Code>>12;
                                                u8RxBuf1[1]=u32Code>>4;
                                                u8RxBuf1[2]=u32Code&0x0f;
                                        }
                                        else
                                        {
                                                u8Tick=0;
                                                u8RxBuf[0]=0;
                                                u8RxBuf[1]=0;
                                                u8RxBuf[2]=0;
                                                u8RxBuf1[0]=0;
                                                u8RxBuf1[1]=0;
                                                u8RxBuf1[2]=0;
                                        }
                                        if((u8RxBuf[0]==u8RxBuf1[0])&&(u8RxBuf[1]==u8RxBuf1[1])&&(u8RxBuf[2]==u8RxBuf1[2]))
                                        {
                                                bRF_RecOk=1;
                                        }
                                        u32Code=0;
                                }
                        }
                        else if((bRF_HEAD_OK)&&((u8HighCnt>=LOW_MIN)&&(u8HighCnt<=LOW_MAX)))                //0
                        {
                                u32Code<<=1;
                                u32Code&=0xfffffffe;                // 0
                                u8bitCnt+=1;
                                if(u8bitCnt>=Compare)
                                {
                                        bRF_HEAD_OK=0;
                                        u32CodeBuf=u32Code;
                                        bCheckFlag=1-bCheckFlag;
                                        if(bCheckFlag)
                                        {
                                                u8RxBuf[0]=u32Code>>12;
                                                u8RxBuf[1]=u32Code>>4;
                                                u8RxBuf[2]=u32Code&0x0f;
                                        }
                                        else if(u8Tick<=50)
                                        {
                                                u8RxBuf1[0]=u32Code>>12;
                                                u8RxBuf1[1]=u32Code>>4;
                                                u8RxBuf1[2]=u32Code&0x0f;
                                                u8Tick=0;
                                        }
                                        else
                                        {
                                                u8Tick=0;
                                                u8RxBuf[0]=0;
                                                u8RxBuf[1]=0;
                                                u8RxBuf[2]=0;
                                                u8RxBuf1[0]=0;
                                                u8RxBuf1[1]=0;
                                                u8RxBuf1[2]=0;
                                        }
                                        if((u8RxBuf[0]==u8RxBuf1[0])&&(u8RxBuf[1]==u8RxBuf1[1])&&(u8RxBuf[2]==u8RxBuf1[2]))
                                        {
                                                bRF_RecOk=1;
                                        }
                                        u32Code=0;
                                }
                        }
                        else
                        {
                                u8bitCnt=0;
                                u8LowCnt=1;
                                u8HighCnt=0;
                        }
                        u8LowCnt=1;
                        u8HighCnt=0;
                        u8Tick=0;
                }
                bLevelFlag=0;
        }

        if(bRF_RecOk)
        {
                bRF_RecOk=0;
                if(u8RxBuf[2]==0x01)
                {
                        bRunLock=1;
                        bUP=1;
                        bDN=0;
                }
                else if(u8RxBuf[2]==0x02)
                {
                        bRunLock=1;
                        bDN=1;
                        bUP=0;
                }
                else if(u8RxBuf[2]==0x04)
                {
                        bRunLock=0;
                        bUP=0;
                        bDN=0;
                }
                u8RxBuf[0]=0;
                u8RxBuf[1]=0;
                u8RxBuf[2]=0;
                u8RxBuf1[0]=0;
                u8RxBuf1[1]=0;
                u8RxBuf1[2]=0;
        }

}

/**
  ******************************************************************************
  * @file    HS1527.h
  * @author  Gang
  * @version V1.0.0
  * @date    2021-7-5
  * @brief
  ******************************************************************************
  * @History
        *
        * Pin Information:
        *                                                                        RF_Data_Sr         PA0
  *
  ******************************************************************************
  */

#ifndef _HS1527_H_
#define _HS1527_H_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0xx.h"

//Code代码移植区
#define RF_IRQ_PIN                                                                                        GPIO_Pin_0
#define RF_IRQ_GPIO_PORT                                                                GPIOA
#define RF_IRQ_GPIO_CLK                       RCC_AHBPeriph_GPIOA

#define RF_EXIT_SOURCE                                                                        EXTI_PinSource0
#define RF_EXIT_PORT                                                                                EXTI_PortSourceGPIOA

#define ReadRF_GPIO                (RF_IRQ_GPIO_PORT->IDR&RF_IRQ_PIN)

void RF_GPIO_Config(void);
void RF_Decode(void);

#endif

以上2个代码文件

网友A(2021-07-23):
如果想做一个优秀的程序员,注释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B(2021-08-23):
沒看到Task.h

网友C(2021-10-27):
代码要是能有注释,会有利于更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