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HT111发送串口显示出错

楼主(2021-07-23):
首先感谢进来看的朋友,表示感谢。 作为一名新手,在写DHT11发送串口的时候温度和湿度显示出错,所以特意来向您们请教的
请问 我这个读取DHT11时序的哪里出错了吗?

void Dht11_Star(void)
{
        DATE = 0;
        Delay20ms();
        DATE = 1;
        Delay30us();

}

char Dht11_Check(void)
{
        uint t = 0;
        while(DATE)
        {
                t++;
                _nop_();
                if(t>4000)
                {
                        return -1;
                }
        }
        t=0;
        while(!DATE)
        {
                t++;
                _nop_();
                if(t>100)
                        return -2;
        }
                t=0;
        while(DATE)
        {
                t++;
                _nop_();
                if(t>100)
                        return -3;
        }
        return 0;
}

char Dht11_Read(void)
{
        uint i,t=0;
        uchar temp=0;
        for(i=0;i<8;i++)
        {
                while(!DATE)
                {
                        t++;
                        _nop_();
                        if(t>60)
                                return -1;
                }
                Delay40us();
                temp <<= 1;
                if(DATE)
                {
                        t=0;
                        temp |= 0x80;
                        while(DATE)
                        {
                                t++;
                                _nop_();
                                if(t>80)
                                        return -1;
                        }
                }
        }
        return temp;
}

网友A:
要想判断时序是否出错,你得把你的时序图传上来

网友B:
把程序运行的结果,整成一个时序图,与手册上对对,是否符合。

楼主:
已解决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