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程序编译错误Target has no object modules

楼主(2021-07-23):
想请教下使用Keli 5汇编 无法正常编译的问题
按照教程来 总是这样无法编译 可以告诉我哪里错了吗 谢谢
Target has no object modules

网友A:
你要进行仿真。需要告诉平台一些信息。

网友B:
你这工程都没创建吧 你的应该是 Project->Target->Source Group->用户程序

网友C:
我是可以的,应该建工程并保存。

楼主:
应该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可以的,应该建工程并保存。

你的怎么弄得

网友D:
档案路径不能有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档案路径不能有中文
我重新弄了也一样 是不是哪里要设置

楼主:
Project》New uvision Project 然后保存工程 步骤没有错吧

楼主:
我在里面设置以下编译就可以了 额

网友E:
我帮你搞定了,看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帮你搞定了,看附件

我主要是想看我错在了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帮你搞定了,看附件

你后缀怎么是A51不是AS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