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做一个手势刷视频2 APDS9960手势模块源程序

楼主(2021-07-23):
三、烧录程序
把ST-Link插入到电脑上,
通过仿真下载即可!

下载完成后,可以把ST-Link拔了,不需要用到了;然后把KM2模块的USB通过OTG转换线插到手机上就可以了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APDS_996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EXTI.h"

extern int abs(int __x);

void Wire_begin_(void);

/* Container for gesture data */
typedef struct gesture_data_type {
    uint8_t u_data[32];
    uint8_t d_data[32];
    uint8_t l_data[32];
    uint8_t r_data[32];
    uint8_t index;
    uint8_t total_gestures;
    uint8_t in_threshold;
    uint8_t out_threshold;
} gesture_data_type;

/* Members */
gesture_data_type gesture_data_;

int gesture_ud_delta_;
int gesture_lr_delta_;
int gesture_ud_count_;
int gesture_lr_count_;
int gesture_near_count_;
int gesture_far_count_;
int gesture_state_;
int gesture_motion_;

/**
* @brief Constructor - Instantiates SparkFun_APDS9960 object
*/
void SparkFun_APDS9960(void)
{
    gesture_ud_delta_ = 0;//UP -->DOWN
    gesture_lr_delta_ = 0;//LEFT--> RIGHT

    gesture_ud_count_ = 0;
    gesture_lr_count_ = 0;

    gesture_near_count_ = 0;
    gesture_far_count_ = 0;

    gesture_state_ = 0;
    gesture_motion_ = DIR_NONE;
}

/**
* @brief Configures I2C communications and initializes registers to defaults
*
* @return True if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False otherwise.
*/
bool SparkFun_APDS9960_init(void)
{
    uint8_t id=0,*pid;

    /* Initialize I2C */
    Wire_begin_();//初始化I2C

    /* 读取器件ID 0x92 = 0xAB */
   if( !wireReadDataByte(APDS9960_ID, pid) )
        {
                return false;
        }
   id=*pid;
        printf("ID = %.2X\r\n",id);// 打印器件ID = 0xAB
//    if(!((id == APDS9960_ID_1 || id == APDS9960_ID_2)) )
//        {
//        return false;
//    }
        if(!(id !=0xFF) )
        {
        return false;
    }

    /* 失能失能寄存器0x80 = 0x00 */
    if( !setMode(ALL, OFF) ) //(7,0)
        {
        return false;
    }

        //设置手势接近进入(手势状态机)阀值为0xA0 = 40
    /* 设置手势传感器寄存器默认值 */
    if( !setGestureEnterThresh(DEFAULT_GPENTH) )
        {
        return false;
    }

        //设置手势接近退出(手势状态机)阀值为0xA1 = 30
    if( !setGestureExitThresh(DEFAULT_GEXTH) )
        {
        return false;
    }

        //设置配置寄存器1 0xA2 = 0x40
        //1.在4个数据集被添加到FIFO里后产生中断
        //2.All UDLR 探测数据被包含到集合中
        //3.手势退出持久性.当连续的手势结束发生称为比GEXPERS大于或等于的值时,
        //  手势状态机退出(第1个手势结束发生导致手势状态机退出)
    if( !wireWriteDataByte(APDS9960_GCONF1, DEFAULT_GCONF1) )
        {
        return false;
    }

        //设置配置寄存器2 0xA3 的 bit 6:5 = 10  4x增益
    if( !setGestureGain(DEFAULT_GGAIN) )
        {
        return false;
    }

        //设置配置寄存器2 0xA3 的 bit 4:3 = 00  100ma
    if( !setGestureLEDDrive(DEFAULT_GLDRIVE) )
        {
        return false;
    }

        //设定配置寄存器2 0xA3 的 bit 2:0=001   2.8ms
    if( !setGestureWaitTime(DEFAULT_GWTIME) )
        {
        return false;
    }

        //设置手势UP偏移寄存器 0xA4 = 0 没有偏移
    if( !wireWriteDataByte(APDS9960_GOFFSET_U, DEFAULT_GOFFSET) )
        {
        return false;
    }

        //设置手势DOWN偏移寄存器 0xA5 = 0 没有偏移
    if( !wireWriteDataByte(APDS9960_GOFFSET_D, DEFAULT_GOFFSET) )
        {
        return false;
    }

        //设置手势LEFT偏移寄存器 0xA7 = 0 没有偏移
    if( !wireWriteDataByte(APDS9960_GOFFSET_L, DEFAULT_GOFFSET) )
        {
        return false;
    }

        //设置手势RIGHT偏移寄存器 0xA9 = 0 没有偏移
    if( !wireWriteDataByte(APDS9960_GOFFSET_R, DEFAULT_GOFFSET) )
        {
        return false;
    }

        //设置收势脉冲数和脉宽寄存器0xA6 = 0xC9   32us, 10 pulses
    if( !wireWriteDataByte(APDS9960_GPULSE, DEFAULT_GPULSE) )
        {
        return false;
    }

        //设置配置寄存器3  0xAA 的bit 1:0 = 00  所有光电二极管在手势期间均有效
    if( !wireWriteDataByte(APDS9960_GCONF3, DEFAULT_GCONF3) )
        {
        return false;
    }

        //设置配置寄存器4 0xAB 的bit1 = 0 关闭手势中断 GIEN=0
    if( !setGestureIntEnable(DEFAULT_GIEN) )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 Public methods for controlling the APDS-9960
******************************************************************************/

/**
* @brief Reads and returns the contents of the ENABLE register
*
* @return Contents of the ENABLE register. 0xFF if error.
*/
uint8_t getMode(void)
{
    uint8_t enable_value;

    /* Read current ENABLE register */
    if( !wireReadDataByte(APDS9960_ENABLE, &enable_value) )
        {
        return ERROR;
    }

    return enable_value;
}

/**
* @brief Enables or disables a feature in the APDS-9960
*
        #define POWER                   0
        #define AMBIENT_LIGHT           1
        #define PROXIMITY               2
        #define WAIT                    3
        #define AMBIENT_LIGHT_INT       4
        #define PROXIMITY_INT           5
        #define GESTURE                 6
        #define ALL                     7
* @param[in] mode which feature to enable
* @param[in] enable ON (1) or OFF (0)
* @return True if operation success. False otherwise.
        mode = ALL 7 enable = OFF  0
*/
bool setMode(int8_t mode, uint8_t enable)
{
    uint8_t reg_val;

    /* Read current ENABLE register */
    reg_val = getMode();
//        printf("First_setMode_regval = %.2x\n",reg_val);//打印读取到的使能寄存器的值 0x80 = 0x4d
    if( reg_val == ERROR ) {//如果读取到的值为0xFF,则错误
        return false;
    }

    /* Change bit(s) in ENABLE register */
    enable = enable & 0x01;
    if((mode >= 0) && (mode <= 6)) //使能或失能某个位
        {
                if(enable) //使能
                {
            reg_val |= (1 << mode);
        }
                else //失能
                {
            reg_val &= ~(1 << mode);
        }
    }
        else if( mode == ALL ) //使能全部
        {
        if (enable)
                {
            reg_val = 0x7F;//0x80=0x7F   全部使能
        }
                else //全部使能
                {
            reg_val = 0x00;//0x80=0x00
//                        printf("0x80 = 0x00 all disable\n");
        }
    }

//        printf("Last_setMode_regval = %.2x\n",reg_val);//打印读取到的使能寄存器的值 0x80 = 0x4d
    /* Write value back to ENABLE register */
    if( !wireWriteDataByte(APDS9960_ENABLE, reg_val) )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 @brief Starts the gesture recognition engine on the APDS-9960
*
* @param[in] interrupts true to enable hardware external interrupt on gesture
* @return True if engine enabled correctly. False on error.
*/
bool enableGestureSensor(bool interrupts)
{

    /* Enable gesture mode
       Set ENABLE to 0 (power off)
       Set WTIME to 0xFF
       Set AUX to LED_BOOST_300
       Enable PON, WEN, PEN, GEN in ENABLE
    */
          //interrupts = true;

    resetGestureParameters();//复位手势变量=0

        //设置等待时间寄存器0x83 = 0xFF (WLONG=1  0.03s)   (WLONG=0   2.78ms)
    if( !wireWriteDataByte(APDS9960_WTIME, 0xFF) ) //
        {
        return false;
    }

        //设置接近脉冲计数寄存器 0x8E = 0x89 16us, 10 pulses
    if( !wireWriteDataByte(APDS9960_PPULSE, DEFAULT_GESTURE_PPULSE) )
        {
        return false;
    }

        //设置配置寄存器2 0x90的bit5:4=11  %300   LED驱动电流
    if( !setLEDBoost(LED_BOOST_300) )
        {
        return false;
    }

全部STM32代码下载:

网友A(2022-11-03):
这个怎么样,没人评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