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总线的问题,自己怕理解的不正确求指点

楼主(2021-07-23):
各位大佬请指教
1.网上查阅了相关can的资料,发现具体都是讲can总线一帧内的数据格式,就是具体几位啊等等。但是有没有大家常用的数据?(类似MODBUS协议中,第二位为功能吗,但是第二位定用03表示读寄存器,06表示写寄存器,这样的,自定义协议格式)。2.错误帧,过载帧在设计中常用么?
3.can的发送过程,仲裁成功后总线其它节点全部为读取,接收后过滤ID,决定是否对数据处理的么?(自己怕理解的不正确求指点)

网友A:
如果有N个设备需要相互串行通讯,就会面临许多麻烦事:
1、必须挂在同一条线路上,否则如何互通呢。
2、一条路线,不能有两个设备同时发送信息,这一点是最麻烦的,必须统筹规划,杜绝同时发送。
3、各个设备需要发送信息的时机是随机的,很难保证没有同时发送需求。
CAN通讯有个好处,就是有硬件竞争抢线的识别,这个功能能很好地解决多个设备同时申请发送信息问题。
不过,为了防止某个设备长期占线,所以就限制了发送的数据量。即一帧数据中的数据量是受限制的。这是CAN的缺点。
所以CAN通讯很适合用在通讯数据量不大,而互通的用户数量众多的串行通讯方式中。例如:汽车上的通讯总线就采用的CAN。

楼主:
大佬们看不懂的第一个是啥的,可以给一份自己定义的CAN协议学习学习么?

网友A:
1. 【类似MODBUS协议中】:你对CAN通讯的意义没有理解,当然也就不知道为何要用CAN方式进行通讯了。
MODBUS是一种软件协议,CAN的优势在它的硬件协议上。你如果有何想法,可以自行定义。
2. 【错误帧,过载帧在设计中常用么?】:视需要而定,大多情况下,不作处理。这些通常在诊断系统是否干净、繁忙会用到,系统规划的好,就略去了。
3. 【can的发送过程】:这些,CAN的硬件会处理好的,这是CAN的优势,你只要下载有效的数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N个设备需要相互串行通讯,就会面临许多麻烦事:
1、必须挂在同一条线路上,否则如何互通呢。
2、 ...

多谢大佬指点,在定协议的时候一般双方都需要订些什么内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