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做一个手势刷视频1

楼主(2021-07-23):
前言
平时我也比较喜欢刷抖音,所以做一个用手势刷抖音的模块。总共有6个手势,向左、向右、向上、向下、接近、远离,可以自己定义每个手势的动作。同时可以在代码里面写自动延时多久翻下一条抖音,做个全自动的。

一、概述及需要材料
       整体来说原理是挺简单的,首先用STM32单片机来读取手势传感器的动作,然后根据动作来发对应的数据给KM2键盘鼠标模块即可,类似于做一个鼠标来刷抖音了,鼠标滚轮上下滚动就是上一条下一条视频了,双击就是点赞!

1        stm32单片机最小系统(主控)
2        st-link下载器(用来给STM32烧录程序的)
3        GY-9960手势识别模块(用来识别手势动作的)
4        KM2键盘鼠标模块(其实就是一个串口转HID键盘模块)
5        杜邦线6根以上
6        OTG线一根
7        装有抖音的安卓手机一台
stm32单片机最小系统主要用来处理GY-9960手势识别模块的数据,和发送对应的鼠标动作给模拟键盘鼠标模块,从而实现刷抖音。 GY-9960手势识别模块,这个模块比较便宜,七八块一个,识别的手势只有六个:

st-link下载器是用来给STM32单片机下载程序的,有的话就不需要购买的了:

KM2模拟键盘鼠标模块,通过OTG线接到手机上面,手机识别到键盘鼠标插入,然后通过发送对应的串口数据就可以模拟实际的键盘鼠标动作啦!

二、接线
ST-link与STM32单片机接线:
ST-link
STM32
3.3V
3.3
GND
GND
SWCLK
DCLK
SWDIO
DIO

手势识别模块模块与STM32单片机接线:

GY-9960
STM32
VIN
3.3
GND
GND
SCL
B10
SDA
B11
INT不接。
模拟键盘鼠标模块与STM32单片机接线:

KM2模块
STM32
5V
5V
RXD
A2
GND
GND

楼主:
自己评论一下,准备了好多图片的,但是放了图片就发布不了,提示超字节了,最后把图片都删了才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