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stc-isp总是检测不到单片机怎么办?

楼主(2021-07-23):
网上搜的,用驱动精灵和安装ch340都不好使

网友A:
如果型号没有选错 .一定就是你的线接错了.或者是没有复位.某一个宝有一堆 那种一键烧录STC的串口烧录器.不贵.去买一个.

网友B:
首先检查选择的单片机型号是否对应,然后看看TXD和RXD两个引脚有没有接错,最后下载需要重新上电一下

网友C:
要告诉平台,你接的是何种单片机,这样平台与它之间的通讯才能舒畅。
如果你说的型号A,平台就会按A的方式与芯片建立联系,但你的芯却是B,芯片是按B的规则进行联络的。A与B不同,当然就无法联接成功了。
明白了吗?

网友D:
首先检查烧录程序选择的型号和单片机是否对应,然后看看TXD和RXD两个引脚有没有接错,·记住最后下载需要重新复位·一下。还是不行的话去检查一下串口驱动,可能是串口驱动没安上,可以去下一个CH340的驱动

网友E:
把全图拍出来才知道呀。。。。实物和软件全部拍出来呀。

网友F:
已经解决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G(2023-10-22):
所以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所以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论坛有个“搜索”功能

网友I:
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
1硬件连接不良。请检查芯片型号和使用的编程器的接线是否正常,包括电源、数据线。一般STC用串口下载是VCC、GND、TXD、RXD四根线。如果以上方法无法解决,可以尝试重新插拔USB接口或检查晶振是否插好或松动。
2选错串口。如果你的STC-ISP不支持自动检测串口,建议养成检查串口的习惯,串口可在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器——串口查看。
3串口线接触不良或电阻过大导致的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