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拆机电机是不是步进电机?

楼主(2021-07-23):
从一台报废的三星打印机中拆出的三个电机,都是步进电机吗?谢谢。

网友A:
喷墨还是激光?
可能是伺服电机,具体需要通电检测一下转速。轴拧不动就应该是步进电机,里面有减速齿轮。

网友B:
1、按已有的可见信息网搜。
2、做实验。
3、拆开看结构。

网友C:
普通直流电机,只有2根出线(M+、M-),步进电机至少5根出线(A+、A-、B+、B-、C),无刷电机至少有3根(U、V、W)、4根出线(U、V、W、C)。也有少量无刷电机自带驱动,出线只有2根(POWER、GND)
普通直流电机用电阻档测其内电阻,手拧慢转电机轴时,因为换向器的存在,去除感生电流后,内阻会变。而且上电就能转,
步进电机、无刷电机手拧慢转电机轴时,去除感生电流后,内阻是不变的,除非坏了。直接上电(接对线时)是不会转的。步进电机、无刷电机需要专用的电机驱动模块才能正常工作。而出线只有2根的无刷电机,其正反电阻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墨还是激光?
可能是伺服电机,具体需要通电检测一下转速。轴拧不动就应该是步进电机,里面有减速齿轮。
...

谢谢。
是激光打印、复印、传真一体机。
图中间的电机拧着没有阻力,图两边的电机拧着有阻力,并且象波段开关一样不是平滑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直流电机,只有2根出线(M+、M-),步进电机至少5根出线(A+、A-、B+、B-、C),无刷电机至少有3根(U ...

讲得很详细,辛苦了,谢谢。

网友D:
基本都是步进电机,打印机一般不用伺服电机,因为成本高

网友E:
看接口线啊,步进电机最起码有四根线来控制那些磁体。还要有一根电源线。普通电机两条线就够了

网友F:
步进电机小点的手拧明显跳顿  大点的就拧不动了  大小相对手劲而言 42 48扭动 110绝对扭不动

网友G:
明明写着Stepping Motor,还能说是Servo Motor吗?看是什么东西,我一般都是先看标牌写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明写着Stepping Motor,还能说是Servo Motor吗?看是什么东西,我一般都是先看标牌写啥。

刚查了,stepping是步进。
学好英语就是顶用,谢谢。

楼主:
总结一下各位的指教。
1、如果电机上标有“stepping”字样,省事了,就是步进电机。
2、从拧着有停顿感到拧不动,加,四根以上引线。是步进电机。
感谢所有回复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