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JD122和TIP31C这两种达林顿管可以相互代换吗?

楼主(2021-07-24):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希望达成的目的。依据自己的目标,再对照两者的手册数据,答案就有了。

网友B:
TIP31C NPN 100V 3A 40W
MJD122 NPN 100V 8A 20W
你说能不能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P31C NPN 100V 3A 40W
MJD122 NPN 100V 8A 20W
你说能不能代替

电压一样的,为什么电流大的,反而功率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一样的,为什么电流大的,反而功率小

晶体管的最大电流是指晶体管在这个电流下还能正常放大,最大耗散功率是指结温度不超标的容许最大功率,不是拿最大电流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IP31C NPN 100V 3A 40W
MJD122 NPN 100V 8A 20W
你说能不能代替

小功率场合可以代换。

网友E(2021-12-01):
TIP31不是达林顿功率管,不能代用

网友F:
MJD122可以跟常见的TIP122互换,虽然电流小了些,但是电路一般都有余量。TIP102更合适但是不常见。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压一样的,为什么电流大的,反而功率小

这些都是最大值,

100V 8A 你都用足了就是 800W了, 后面还写 20w 有意义么?
而且这里的功率是指 PCM 耗散功率,即:管子承担的最大功率,如果你电路设计的好,管子不需要承担额外功率,只是纯粹的导通,那么后面的功率你自然可以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