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使用mpu6050的的dmp 输出的Yaw一直乱飘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21-07-24):
#include<STC8A.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PU_I2C.h>
#include<math.h>
#include<DMP.h>
#include<test.h>

#define q30 1073741824.0f;
uchar dmpdatas[42];
signed long dmpdata_group[4];
float q0 = 1.0f,q1 = 0.0f,q2 = 2.0f,q3 = 0.0f;//四元数
float Yaw,Pitch,Roll,Temp;        //加载并配置DMP 数字运动处理引擎
uchar dmpInitialize(void)
{
        uchar hwRevision,otpValid,mpuIntStatus;
        uchar xgOffsetTC,ygOffsetTC,zgOffsetTC;
        uint fifoCount;
        I2C_writebit(PWR_MGMT_1,7,1);//复位MPU6050
        Delay10ms();
        I2C_writebit(PWR_MGMT_1,6,0);
        I2C_send(0x6D,0x70);
        I2C_send(0x6E,0x06);
        I2C_Recv_t(0x6F,&hwRevision);//读取
        //hwRevision = I2C_Recv(0x6f);
        I2C_send(0x6D,0); //重置内存bank选择
        readBit(0x00,0,&otpValid); //读取otp bank 有效标志
        readBits(0x00,6,6,&xgOffsetTC); //读取陀螺仪偏置TC值 x
        readBits(0x01,6,6,&ygOffsetTC);  //读取陀螺仪偏置TC值 y
        readBits(0x02,6,6,&zgOffsetTC);  //读取陀螺仪偏置TC值 z
        ////////////////////////////////
        I2C_writebit(USER_CTRL,1,1); //I2C总线主控复位
        Delay10ms();        if ((loadfirmware()) == 0) return 0;//加载dmp代码到内存
        //loadfirmware();
        //        uart1sendstr("TEST\r\n");
        if ((loadcfgupd()) ==0) return 0;//配置dmp
        I2C_writebits(PWR_MGMT_1,2,3,0x03); //设置脉冲源z陀螺
        I2C_send(0x38,0x12);//设置DMP和FIFO_OFLOW启用中断
        I2C_send(0x19,4);//设置采样率为200 hz  (1khz / (1 + 4) = 200 Hz)
        I2C_writebits(0x1A,5,3,0x1); //设置外部帧同步TEMP_UT_L[0]
        I2C_writebits(0x1A,2,3,0x03);//设置DLPF带宽42赫兹
        I2C_writebits(0x1B,4,2,0x03);//陀螺仪灵敏度+-2000
        I2C_send(0x70,0x03); //设置DMP配置字节
        I2C_send(0x71,0x00); //设置DMP配置字节???
        I2C_writebit(0x00,0,0);//清除otp bank 标志
  I2C_writebits(0x00,6,6,xgOffsetTC); //清除陀螺仪偏置TC值 x
        I2C_writebits(0x01,6,6,ygOffsetTC);  //清除陀螺仪偏置TC值 y
        I2C_writebits(0x02,6,6,zgOffsetTC);  //清除陀螺仪偏置TC值 z  dmp_update(0);
        dmp_update(5);
        I2C_writebit(0x6A,2,1); //复位fifo
        fifoCount = getFIFOcount(); //读取FIFO计数
        I2C_writebit(0x6A,2,1); //复位fifo
///////////////////////////////////////////////////////////////////////////////////////////
        I2C_send(0x1F,2); //运动检测阈值设置为2
        I2C_send(0x21,156); //零运动检测阈值为156 (是否修改)
        I2C_send(0x20,80);//设置运动检测持续时间至80
        I2C_send(0x22,0);//设置运动检测时间0
        I2C_writebit(0x6A,2,1); //复位fifo
        I2C_writebit(0x6A,6,1); //使能fifo
        I2C_writebit(0x6A,7,1); //使能dmp
        I2C_writebit(0x6A,3,1); //复位dmp  dmp_update(12);
  dmp_update(17);
  dmp_update(28);
        while ((fifoCount = getFIFOcount()) < 3 ); //等待fifo计数大于2
        I2C_writebit(0x6A,2,1);//复位fifo
        I2C_Recv_t(0x3A,&mpuIntStatus);//读取中断状态
        //mpuIntStatus = I2C_Recv(0x3A);
//        if(dmp_update(35)==0) return 0;        //最后更新6/7(函数未知)dmpUpdates数组第六行
  dmp_update(35);
        while ((fifoCount = getFIFOcount()) < 3 );
        I2C_writebit(0x6A,2,1);  //复位fifo

        I2C_Recv_t(0x3A,&mpuIntStatus);//读取中断状态
        //mpuIntStatus = I2C_Recv(0x3A);
//        if(dmp_update(40)==0) return 0;        //最后更新7/7(函数未知)dmpUpdates数组第七行
  dmp_update(40);
  I2C_writebit(0x6A,7,0); //禁用dmp
        I2C_writebit(0x6A,2,1); //复位fifo
        I2C_Recv_t(0x3A,&mpuIntStatus);//读取中断状态
        //mpuIntStatus = I2C_Recv(0x3A);
        return 1;
}
uchar getDevideID(void)    //验证id
{
        uchar b = 0;
        readBits(0x75,6,6,&b);
        return b== 0x34;

}
void init_MPU6050(void)
{
        I2C_writebits(PWR_MGMT_1,2,3,0x01); //电源管理
        I2C_send(GYRO_CONFIG, 0x00);
        I2C_send(ACCEL_CONFIG, 0x01);
        I2C_writebit(PWR_MGMT_1,6,1);    //睡眠状态
        if (getDevideID())
        {                if(!(dmpInitialize()))
                        while(1);
        }        I2C_writebit(0x6A,2,1); //复位fifo
  I2C_writebit(0x6A,7,1); //使能dmp
}
void read_FIFO(void)
{
        uchar zd;
        uint i;
        i = getFIFOcount();//读取fifo计数
        I2C_Recv_t(0x3A,&zd);//读取中断状态        //uart1sendstr("ddd\r\n");
        if ((zd & 0x10)||i>=840) //判断fifo是否溢出
        {
                uart1sendstr("yichu\r\n");
                I2C_writebit(0x6A,2,1); //复位fifo
        }
        else if (zd &0x02)
        {
                uart1sendstr("eee\r\n");
                while (i<42) i=getFIFOcount();
                if (readdmp(dmpdatas)) //读取fifo数据
                {
                        dmpdata_group[0] = ((long)dmpdatas[0] << 24) | ((long)dmpdatas[1] << 16) | ((long)dmpdatas[2] << 8) | dmpdatas[3];
                  dmpdata_group[1] = ((long)dmpdatas[4] << 24) | ((long)dmpdatas[5] << 16) | ((long)dmpdatas[6] << 8) | dmpdatas[7];
      dmpdata_group[2] = ((long)dmpdatas[8] << 24) | ((long)dmpdatas[9] << 16) | ((long)dmpdatas[10] << 8) | dmpdatas[11];
      dmpdata_group[3] = ((long)dmpdatas[12] << 24) | ((long)dmpdatas[13] << 16) | ((long)dmpdatas[14] << 8) | dmpdatas[15];
                  q0 = (float)dmpdata_group[0] / q30;                 //取四元数
                        //q0 = 131.1f;
            q1 = (float)dmpdata_group[1] / q30;
            q2 = (float)dmpdata_group[2] / q30;
            q3 = (float)dmpdata_group[3] / q30;
                        //                Roll = Atan2(2 *(Y * Z + W * X) , W * W -X * X -Y * Y + Z * Z)
                  Roll = atan2(2 * q2 * q3 + 2 * q0 * q1, -2 * q1 * q1 - 2 * q2* q2 + 1)* 42.975;
                        //                Pitch = asin(-2 * (X * Z - W * Y))
                  Pitch = asin(-2 * q1 * q3 + 2 * q0* q2)* 42.975;
                        //                Yaw   = atan2(2 * (X * Y + W * Z) ,W * W + X * X - Y * Y - Z * Z)
                  Yaw = atan2(2*(q1*q2 + q0*q3),q0*q0+q1*q1-q2*q2-q3*q3) * 42.975;                                        }
        }
}

楼主:
void Delay10m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i;
        uint j;
for (j=0;j<1000;j++)
        {
        _nop_();
        _nop_();
        i = 57;
        while (--i);
        }
}
uchar loadfirmware(void)
{
        uint datanum = 0; //dmp固件写入标志
        uchar ye,i,j;
        uchar bank = 0;
        uchar addr = 0;
        for (;bank<8;bank++)
        {
                if(bank ==7)
                        i=8;
                else
                        i=16;
                for (ye=0;ye<i;ye++)
                {

                        I2C_send(0x6d,bank);
                        I2C_send(0x6e,addr);
                        MPU_I2C_start();
                        MPU_I2C_SendData(SlaveAddress);
            MPU_I2C_RecvACK();
                        MPU_I2C_SendData(0x6f);
                        MPU_I2C_RecvACK();
            //uart1sendstr("TEST\r\n");
                        for (j=0;j<16;j++)
                        {
                                MPU_I2C_SendData(dmpmemorydata[datanum++]);
                                MPU_I2C_RecvACK();
                        }
                        addr +=16;
                        MPU_STOP();
                }
        }
        I2C_send(0x6d,7);
        I2C_send(0x6e,addr);
        MPU_I2C_start();
        MPU_I2C_SendData(SlaveAddress);
        MPU_I2C_RecvACK();
        MPU_I2C_SendData(0x6f);
        MPU_I2C_RecvACK();
        for (i=0;i<9;i++)
        {
                MPU_I2C_SendData(dmpmemorydata[datanum++]);
                MPU_I2C_RecvACK();
        }
        MPU_STOP();
        return 1;
}
uchar loadcfgupd(void)  //DMP设置
{
        uchar line; //一共写入30行数据
        uchar bank; //页
        uchar datacounts = 0;//DMP设置数据标志位
        uchar bytes2write; //数据长度
        uchar offset; //偏移地址
        uchar writingcounts; //数据写入标志byte2write一同使用
        uchar special;
        for (line=0;line<30;line++)
        {
                bank = dmpcfgupddata[datacounts++];
                offset = dmpcfgupddata[datacounts++];
                bytes2write = dmpcfgupddata[datacounts++];
                I2C_send(0x6d,bank);
                I2C_send(0x6e,offset);
          MPU_I2C_start();
                MPU_I2C_SendData(SlaveAddress);
          MPU_I2C_RecvACK();
                MPU_I2C_SendData(0x6f);
                MPU_I2C_RecvACK();
                for (writingcounts=0;writingcounts<bytes2write;writingcounts++)
                {
                        MPU_I2C_SendData(dmpcfgupddata[datacounts++]);
                        MPU_I2C_RecvACK();
                }
                if(0 == bytes2write) //?????
                {
                        special = dmpcfgupddata[datacounts++];
                        if (0x01 == special)
                        {
                                I2C_send(0x38,0x32);
                        }
                        else
                                return 0;
                }
        }
        MPU_STOP();
        return 1;
}
/*最后更新*/
uchar dmp_update(uchar datacounts)
{
        uchar writingcounts,bank,offset,bytes2write;
        bank = dmpUpdates[datacounts++];
        offset = dmpUpdates[datacounts++];
        bytes2write = dmpcfgupddata[datacounts++];
        I2C_send(0x6d,bank);
        I2C_send(0x6e,offset);
        MPU_I2C_start();
        MPU_I2C_SendData(SlaveAddress);
        MPU_I2C_RecvACK();
        MPU_I2C_SendData(0x6f);
        MPU_I2C_RecvACK();
        for (writingcounts=0;writingcounts<bytes2write;writingcounts++)
        {
                MPU_I2C_SendData(dmpcfgupddata[datacounts++]);//写入DMP配置数据
                MPU_I2C_RecvACK();
        }
        MPU_STOP();
        return 1;
        }
/*读取FIFO计数*/
uint getFIFOcount()
        {
                uchar i[2];
                I2C_Recvs(0x72,2,i);
                return ((i[0]<<8)+i[1]);
        }
uchar readdmp(uchar *Data)
        {
                return I2C_Recvs(0x74,42,Data);
        }

楼主:
引用 楼主:
void Delay10m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i;

楼主:
图发不出来,我描述一下,就是输出的数据基本是错误的一会+50,一会-20,一会+110,又一会+20这样的,也不像是零飘的样子,感觉就是单纯的数据错误

楼主:
换了一块陀螺仪还是同样的问题,感觉是程序的问题,但不知道哪里错了,挣扎了好久

楼主:
求求了,有没有大佬指导下,按照手册重写了代码,(虽然发现了不少问题)但最后发现还是上次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呜呜呜

楼主:
会不会是陀螺仪收到电磁干扰严重才会这样?,但看着输出的数据又不太像,由于电路是我的一个师兄设计的,当时也是初学者,也不排除有这个可能

楼主:
大家好,我找到问题所在了,是stc8a8k系列芯片硬件I2c有点问题,换成软件模拟I2C就没问题了

楼主:
这是我的测试代码,写的有点乱

网友A(2021-12-24):
stc8a8k系列芯片硬件I2c有点问题

网友B:
可以加个好友探讨一下6050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