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连接hx711压力传感器啊?

楼主(2021-07-24):
求大佬们解答

网友A:
hx711与stm32连接,除了电源与地外,只需将SCLK,DOUT与2个 IO口相连,程序有例程。

网友B:
看手册。如果你能与51联接,也可以仿51。

网友C:
hx711与stm32连接,只需将SCLK,DOUT与2个 IO口相连,加上拉电阻,另外VCC与GND接上去。

网友D:
x711与stm32连接,只需将SCLK,DOUT与2个 IO口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