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程序如下,为什么编译不过去,请大佬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2021-07-24):
程序如下,为什么编译不过去,请大佬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提示得很清楚,按提示处理。

网友B:
变量*q没有定义,在一堆变量后面加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变量i没有定义,在一堆变量后面加上就可以了。
在c语言所有用到的变量都要声明后才可以使用,可以加在程序的前面或是子程序内。
unsigned char q = 0;//添加变量q

网友C:
初哥,语法不证确,要就就是那个标点符号,下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D:
遇到问题不要急着发贴,把提示信息一行一行翻译出来,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不要一有问题就想要问别人,自己先动手动脑,不然下回遇到同样的问题你又记不起来如何排除了。而且,上百度比上论坛更有方向。

网友E:
看报错好像是从上往下看,有些上面提示报错的内容包含了下面的报错,从上往下解决,处理完一条编译一次,一点一点处理直到没有报错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主要是定义变量的问题,大佬也别喷了,知道各位都很厉害

网友F:
317~325行已经是实际执行语句了,327再定义变量,按C89语法,是错误的,所有变量都应该在实际执行语句之前被定义。

在支持C99标准的编译器中,楼主位的写法也是正确的,但是看上去楼主用的C51编译器,绝对不支持C99,那就没办法了。如果是RVMDK,打开c99编译开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