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模块替代升压变压器可行吗?

楼主(2021-07-24):
想用这个升压模替代电磁炮线路中的变压器,不知道可不可行,求大佬指点

网友A:
能否先介绍一下你的【升压模】性能参数,以及【电磁炮】的需求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先介绍一下你的【升压模】性能参数,以及【电磁炮】的需求参数呢?

升压模块输入电压3-36v,输出电压1.25-35v,输出电流最大3A
可以打出即可,

网友B:
升压转换器可以直接将直流电源的电压升压。 变压器可以改变交流电源的电压。 使用哪种方法取决于电源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压转换器可以直接将直流电源的电压升压。 变压器可以改变交流电源的电压。 使用哪种方法取决于电源的类型 ...

谢谢!!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电磁炮是不是高压,是否需要隔离,如果是高压要隔离,那么你的DCDC升压是有危险的,如果的共地的,那无所谓

网友D:
主要是满足电磁炮的功率要求,也就是模块是不是能够满足电磁炮对输入电压的要求,模块的输出电压要与电磁炮的输入电压相近。模块的输出电流要略大于电磁炮的输入电流。满足这两个条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