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的灯不亮,要如何调试?

楼主:
我的板子是电子设计工坊的板子,选择的芯片型号正确,在电脑上程序运行显示操作成功,但是板子的第一个LED灯点亮不了,怎么解决

网友A(2021-07-24):
板子照片和代码发上来瞧瞧,坛子里的高手瞬秒.

网友A:
板子照片和代码发来,坛子里的高手瞬秒

网友B:
LED焊反或坏了。

网友C:
虽然只是个点灯,但是不亮的可能性太多了,首先判断共阴共阳弄对了不,sbit对应上实际引脚了没,写0XFF,0X00是什么效果。慢慢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板子照片和代码发上来瞧瞧,坛子里的高手瞬秒.

代码板子如下

网友E:
我在这论坛混了三年,吃到最多就是这道"仿真可以,实物却不行"标配菜

网友F: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2、流水灯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int t)
{
        int a;
        for(;t>0;t--)
        {
                for(a=20000;a>0;a--);
        }
}

void main()
{
        int status = 0x7f;
        int a,b,count = 0;
        P2=0xa0;P0=0x00;P2=0x80;P0=0xff;//关闭蜂鸣器,关闭所有小灯
        while(1)
        {
                P0=status;//led0亮
                delay(1);//时间间隔1秒
                a = status>>1;//亮的小灯左移一位
                b = status<<7;//确保status因左移而补进的0变为1
                status = a|b;
                count++;
                if(7 == count)
                {
                        status = 0x7f;
                }

        }

}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我这个只用点亮第一个Led灯,您给的程序太复杂了,不懂

网友F:
单片机是根据硬件电路图的设计来写代码的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void)
{
P2 = 0XA0;//打开蜂鸣器锁存
P0 = 0X00;//输送关闭蜂鸣器命令
P2 = 0X00;//关闭蜂鸣器锁存

P2 = 0X80;//打开LED锁存
P0 = 0X7F;//打开亮LED
while(1);
}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是根据硬件电路图的设计来写代码的

#include

用这个代码试试吗?

网友G:
你再把开发板的原理图发出来。
因为你用的是开发板,所以元器件焊错的问题可以说不存在,最大的可能就是IO配置错了

网友G:
你这个开发板输出到LED是经过锁存器的,你的锁存器没有相关的代码,当然不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再把开发板的原理图发出来。
因为你用的是开发板,所以元器件焊错的问题可以说不存在,最大的可能就是IO ...

原理图如下

网友G:
你买的开发板没有例程吗?找商家要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开发板输出到LED是经过锁存器的,你的锁存器没有相关的代码,当然不亮了。

那您能帮我写个合适的代码嘛?还有您怎么知道是经过了锁存器

网友G:
板上不是有吗?没有原理图如何写?靠猜吗?原理图发上来,有人会帮你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您能帮我写个合适的代码嘛?还有您怎么知道是经过了锁存器

合适的代码  在10楼

论坛有一堆可参考
http://www.51hei.com/bbs/dpj-203318-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板上不是有吗?没有原理图如何写?靠猜吗?原理图发上来,有人会帮你写的

以下是原理图

网友G:
这个图。。真够清楚的了。。

网友H:
这么模糊,根本就没办法看

网友E: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void)
{
P2 = 0x0f
while(1);
}P2端口有一半是高电平,一半是低电平
如果不是这样,请检查你的硬件
如果不知道什么意思,请再学习C语言

如果还是觉得太复杂了,请用汇编
MOV P2,#0FH
只要一条指令,这个和上面的C语言一样的效果,如果没有这个效果,依然是硬件问题

如果还是不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网友I:
首先,确保LED坏了。 如果是,请更换 LED。 如果没有,请检查您的代码。

网友J:
用这个代码试试?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int t)
{
        int a,b;
        for(a=0;a<t;a++)
        {
           for(b=0;b<110;b++);
        }
}
main()
{

        while(1)
        {

        P0=0x00;//打开亮LED
        WR=0;//打开LED锁存
        P2=0x07;//打开LED锁存
        WR=1;

        delay(400);
  P0=0xff;//关闭        LED
        WR=0;//打开LED锁存
        P2=0x07;//打开LED锁存
        WR=1;

        delay(100);

        }
}

网友K:
如果你用的是51单片机,你这个程序应该是有用的,应该可以点亮一个LED的,最好拿万用表量一下LED两边的电压,看看LED有没有焊反,但这个可能性不太大,或者你的LED是不是被你烧了,你可以用一根杜邦线去尝试把这个LED人为的点亮,如果可以亮就说明LED没有问题,用万用表也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L:
万用表二极管档量下灯是不是好的

网友M:
按照开发板给的例程,你的没有吗

网友N: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设置了端口模式就行了,,,

网友O:
这板子不适合你初学,换块简单便宜的板子吧,有了一定的基础再用它

网友P:
51的板子的话是不是,没有设计延时函数呀,其他型号的板子还不确定,需要照片啥的来参考和程序

网友Q:
是不是经过反相器芯才到 LED  试下 LED=1;原理图真看不清

网友R:
看看板子电路是高有效还是低有效,即PIN角高还是低点亮led,别搞反了

网友S:
加电阻和LED焊反

网友T:
你先确认一下P20是不是接到你的LED灯上面,然后你是高电平点亮还是低电平点亮,最好是先跑开发板给你的例程。有时你下载时MCU是不是选对了,等等。还有建你的原理图拍清楚一点。

网友U:
IO口选择错了吧

网友D(2021-09-09):
引用 网友N: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设置了端口模式就行了,,,

请问,端口模式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V:
先用示波器测一下,LED端口的电平变化了没?没有变化再测一下你设置的端口电平是不是正常?不正常再取看看程序里设置对不对。

网友W:
这个开发板好复杂,LED不在 P2口,还隔着译码器和锁存器
自己焊个LED串个电阻,用杜邦线插芯片附近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