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下的OLED如何实现动态输入显示

楼主(2021-07-24):
学会了如何使用OLED显示内容,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难题——输入一个内容就即时显示,始终随着按键输入而动态变化显示。还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A:
程序里显示有变化时才刷新,这样显示就不会闪。

网友B:
在程序判断到按键输入的地方调用OLED显示函数并传入显示参数就可以啊

网友C:
按键输入可以定义一个buff缓冲数组,用于存放按键输入的数据,最好能有单个输入和连续输入的确认按键,用来区分oled是否需要清屏操作

网友D:
接入IIC串口显示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