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芯片(TM1650)的C51单片机程序例程

楼主:
相信大家刚学习单片机的时候都用过数码管,那时候的数码管都是用单片机的IO口直接驱动的,用软件进行动态刷新,但是这样控制数码管是很占用单片机外部资源的,单片机的外部资源也是有限的,不能全部IO口来进行数码管的驱动吧!!那有没有专门的驱动芯片驱动呢?答案是有的,他就是LED驱动芯片,这里就以天微电子TM1650来做讲解吧!

首先TM1650是IIC通讯协议的,没错他只要两个单片机IO口就能控制4位数码管的显示,分别是SCL(时钟线)和SDA(数据线)进行数据的传输

IIC串口协议
开始信号:保持 SCL 为“1”电平,SDA 从“1”跳“0” ,认为是开始信号
结束信号:保持 SCL 为“1”电平,SDA 从“0”跳“1” ,认为是结束信号
应答:如果本次通讯正常,芯片在串行通讯的第 8 个时钟下降沿后,TM1650 主动把 SDA 拉低。直到检
测到 SCL 来了上升沿,SDA 释放为输入状态

我这里用的是单片机硬件IIC时序,你也可以用软件来进行模拟时序
以下是驱动程序:
#include "main.h"

uint8_t code Num_Buff[16]={ //数码管共阴真值表0-F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extern void Dis_IIC_Init(void);
extern void Dis_Write_NumData(uint16_t NumDat);
extern void DisPlay_ON(void);
extern void DisPlay_OFF(void);
extern void Dis_Write(uint8_t ADD,uint8_t Dat);
extern void Dis_Write_ERRData(uint8_t ERR_Num);

DisPlay_t DisPlay =
{
        0,
        0,
        Dis_IIC_Init,
        Dis_Write_NumData,
        DisPlay_ON,
        DisPlay_OFF,
        Dis_Write,
        Dis_Write_ERRData
};

//硬件IIC初始化
static void Dis_IIC_Init()
{
        P_SW2 = 0xB0;     //IIC引脚切换至P32,P33引脚及使能特殊功能寄存器(XFR)
        IP2 = 0x40;              //设置优先级为较低级优先级,定时器0为最低级优先级,IIC优先级高于定时器0优先级
        IP2H = 0x00;      //设置优先级为较低级优先级,定时器0为最低级优先级,IIC优先级高于定时器0优先级
        I2CCFG &= 0x00;   //清零
        I2CCFG |= 0xC2;   //使能IIC功能,主机模式,8分频,总线速度=FOSC/2/(分频系数*2+4)
        I2CMSCR &= 0x00;  //清零
        I2CMSCR |= 0x80;  //使能IIC主机模式中断
}

//起始信号
static void IIC_Start()
{
        DisPlay.IIC_Send_Time = TRUE;
        I2CMSCR |= 0x81;
        while(DisPlay.IIC_Send_Time);
}

//发送停止
static void IIC_Stop()
{
        DisPlay.IIC_Send_Time = TRUE;
        I2CMSCR |= 0x86;
        while(DisPlay.IIC_Send_Time);
}

//发送应答
static void IIC_ACk()
{
        DisPlay.IIC_Send_Time = TRUE;
        I2CMSCR |= 0x83;
        while(DisPlay.IIC_Send_Time);
}

//发送一个字节
static void IIC_Write_Byt(uint8_t d)
{
        I2CTXD = d;
        DisPlay.IIC_Send_Time = TRUE;
        I2CMSCR |= 0x82;
        while(DisPlay.IIC_Send_Time);
}

//发送数据操作
static void Dis_Write(uint8_t ADD,uint8_t Dat)
{
        IIC_Start();
        IIC_Write_Byt(ADD);
        IIC_ACk();
        IIC_Write_Byt(Dat);
        IIC_ACk();
        IIC_Stop();
}

static void DisPlay_ON()
{
        Dis_Write(0x48,0x41);  //0x41为四级亮度,8段码显示方式,开显示
}

static void DisPlay_OFF()
{
        Dis_Write(0x48,0x40);  //关显示
}

//数据显示处理函数
static void Dis_Write_NumData(uint16_t NumDat)
{
//        Dis_Write(0x48,0x41);  //0x41为四级亮度,8段码显示方式,开显示
        Dis_Write(0x68,Num_Buff[NumDat/100%10]);   //取出显示百位
        if(DisPlay.Therm_Fa == 0)
        {
                Dis_Write(0x6A,Num_Buff[NumDat/10%10]+0x80);    //取出显示十位
                Dis_Write(0x6C,Num_Buff[NumDat%10]&0x7F);       //取出显示个位
        }
        else
        {
                Dis_Write(0x6A,Num_Buff[NumDat/10%10]&0x7F);    //取出显示十位
                Dis_Write(0x6C,Num_Buff[NumDat%10]+0x80);       //取出显示个位
        }
}

static void Dis_Write_ERRData(uint8_t ERR_Num)
{
        Dis_Write(0x68,Num_Buff[14]);
        Dis_Write(0x6A,Num_Buff[ERR_Num]&0x7F);
        Dis_Write(0x6C,0x00);
}

//I2C中断服务函数
void IIC_interrupt() interrupt 24
{
        if(I2CMSST & 0x40)
        {
                I2CMSST &= 0xBF;  //清除中断标志位
                DisPlay.IIC_Send_Time = FALSE;
                I2CMSCR &= 0x80;  //除了最高不变,其他位清零,为下次发送做准备
        }
}

网友A(2021-07-25):
这个1650不错的,还可以做按键输入,用起来非常方便。我用这个做过一个数码管显示+按键输入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1650不错的,还可以做按键输入,用起来非常方便。我用这个做过一个数码管显示+按键输入的程序。

是的,他还有按键输入的功能,但是我很少用,我们的产品用触摸的比较多,用按键的比较少,基本上就是用来驱动数码管用的多一点

网友C(2022-08-30):
这个1650不错,按键+数显,用起来非常方便。

网友D:
TM1650在数码管的驱动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E:
请问结构体前两个0是干嘛的啊

网友F:
我也曾经用TM1650做过一个小时钟
http://www.51hei.com/bbs/dpj-121550-1.html

网友F:
请注意!

TM1650并不是完完全全的I2C器件,只是指令与I2C类同而已,也不能与I2C器件装在同一线路上的。

网友F:
发一段我以前写的TM1650的驱动程序:
/*--------------------------------------------------------------------------
TM1650.H
四位数码管驱动 TM1650 读写程序
--------------------------------------------------------------------------*/
#ifndef __TM1650_H__
#define __TM1650_H__

sbit CLK = P3^7;
sbit DIO = P3^6;

void Set1650(uchar add,uchar dat);
uchar Scan_Key(void);

uchar BL = 1;          //亮度等级
uchar CODE[10]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9显示代码
                                // 0    1    2    3    4    5    6    7    8    9

void Init1650(){
        Set1650(0x48,(BL*16+0x01));//设定亮度,开显示八段显示方式,后一个字节中高位用于亮度,低位用于七段或八段显示方式和开关显
                                                                //如:0x71为七级亮度,八段显示方式,开显示;0x79为为七级亮度,七段显示方式,开显示
}

void Delay_us(uint i){ //us延时
        for(;i>0;i--){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Start1650(void){//开始信号
        CLK = 1;
        DIO = 1;
        Delay_us(5);
        DIO = 0;
}

void Ask1650(void){ //ACK信号
        uchar timeout = 1;
        CLK = 1;
        Delay_us(5);
        CLK = 0;
        while((DIO)&&(timeout<=100)){
                timeout++;
        }
        Delay_us(5);
        CLK = 0;
}

void Stop1650(void){ //停止信号
        CLK = 1;
        DIO = 0;
        Delay_us(5);
        DIO = 1;
}

void WrByte1650(uchar oneByte){//写一个字节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uchar i;
        CLK = 0;
        Delay_us(1);
        for(i=0;i<8;i++){
                oneByte = oneByte<<1;
                DIO = CY;
                CLK = 0;
                Delay_us(5);
                CLK = 1;
                Delay_us(5);
                CLK = 0;
        }
}

uchar Scan_Key(void){  // 按键扫描
        uchar i;
        uchar rekey;
        Start1650();
        WrByte1650(0x49);//读按键命令
        Ask1650();
        //DIO = 1;
        for(i=0;i<8;i++){
                CLK = 1;
                rekey = rekey<<1;
                if(DIO){
                rekey++;
                }
                Delay_us(5);
                CLK = 0;
        }
        Ask1650();
        Stop1650();
        return(rekey);
}

void Set1650(uchar add,uchar dat){ //数码管显示
                                                                //写显存必须从高地址开始写
        Start1650();
        WrByte1650(add); //第一个显存地址
        Ask1650();
        WrByte1650(dat);
        Ask1650();
        Stop1650();
}

#endif

网友G(2022-11-09):
目前在用TM1650設計案子,學習中

网友H(2023-08-17):
请问楼主程序中DisPlay_t是什么?C++的关键字吗?keil编译不了。其实我一直很想吐槽国内编程论坛环境,放程序,基本都只放一段,或者根本没法运行的程序,或者编译好的固件。这样下来,编程技术好的人,根本不屑看。而基础差想学习的人看了,也很难弄得明白。而像Git Hub这样的论坛,基本上放的开源源程序都是完整的,能编译运行的,而且基本上注释也都比较详细。但也有很多国人,放上去的程序,大部分是无法直接编译运行的,或只有编译出的固件。这样干是想说明自己水平高吗?说实在的,如果实在怕别人学去了,可以不分享。也许只有他们明白,很多东西只有互相学习才会快速提升。我在此声明,我此番话,不是针对楼主。只是表达对目前编程论坛,共享学习环境现状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