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f5529的二路红外循迹小车的实践程序

楼主(2021-07-24):
这是我在我的小师傅的要求的第二个小车实践,其实好几天前就做好了的。
代码是用CCS软件编写,并导入到单片机中的。
这次的实践要了解红外循迹的原理及PWM变速模块。
预备知识:
一、PWM模块(调速)
设置PWM相关寄存器
void _L1(int arr, int psc)
{
      P1SEL |= BIT5;                      //电机驱动模块L298N引脚ENA口,控制左边的电机速度
      P1DIR |= BIT5;                      //定义单片机上的输出引脚
      TA0CTL |= MC_1+TASSEL_2;              //Timer_A控制寄存器设置为增计数模式
      TA0CCTL4 = OUTMOD_7;           //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设置输出模式7
      TA0CCR0 = arr-1;                                //Timer_A捕获/比较寄存器
      TA0CCR4=psc;
      TA0CTL |= TACLR;
//TA0CTL
Timer_A已清除。设置此位可清除TAR、时钟分频器逻辑(分频器设置保持不变)和计数方向。TACLR位将自动复位,并始终读取为零。
}
PWM的配置具体要查询5529的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大家不要因为是英文就不去用它。
关于PWM的原理大家可以去B站上看MSP430G2553的视频,有一个UP主讲解的比较好,并且2553与5529的原理相通,便于大家理解。
二、红外模块
红外循迹原理图
D3:发出红外信号
D4:接受红外信号
R1、R6 分压电阻
P1_OUT:当检测到黑线时D4收不到反射到地面的红外信号,并向out口传出一个低电平。该口可以与控制芯片相连,可作为判断条件。
        //left,right detection二路循迹
        P3DIR &=~ BIT0+BIT3;        定义红外信号检测位
//        P2REN |=  BIT2+BIT7;

三、主程序
#include <msp430f5529.h>
#include "pwm.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

                        //motor
                        P6DIR |=  BIT0+BIT1;//左电机
                        P6DIR |=  BIT2+BIT3;//右边电机
                        //led
                        P1DIR |=  BIT0;
                        P4DIR |=  BIT7;

                        P1OUT &=~ BIT0;
                        P4OUT &=~ BIT7;

                        //left,right detection
                        P3DIR &=~ BIT0+BIT3;
                        P2REN |=  BIT2+BIT7;

                        while(1)
                        {
                                if(((P3IN & BIT0)==0) && ((P3IN & BIT3)==0))//向前
                                {
                                        P1OUT |=  BIT0;
                                        P4OUT |=  BIT7;
                                        __delay_cycles(100);
                                        P6OUT |=  BIT0;
                                        P6OUT &=~ BIT1;
                                        P6OUT |=  BIT2;
                                        P6OUT &=~ BIT3;
                                        setPWM_R1(20000, 3500);
                                        setPWM_L1(20000, 3500);
                                }

                                if((P3IN & BIT0) && (P3IN & BIT3))//向后
                                {
                                        P1OUT &=~ BIT0;
                                        P4OUT &=~ BIT7;
                                        __delay_cycles(100);
                                        P6OUT &=~ BIT0;
                                        P6OUT &=~ BIT1;
                                        P6OUT &=~ BIT2;
                                        P6OUT &=~ BIT3;
                                }

                                if((P3IN & BIT0) && ((P3IN & BIT3)==0))//右偏
                                {
                                        P1OUT |=  BIT0;
                                        P4OUT &=~ BIT7;
                                        __delay_cycles(100);
                                        P6OUT &=~ BIT0;
                                        P6OUT |=  BIT1;
                                        P6OUT |=  BIT2;
                                        P6OUT &=~ BIT3;
                                        setPWM_R1(20000, 3500);
                                        setPWM_L1(20000, 3500);
                                }
                                if(((P3IN & BIT0)==0) && (P3IN & BIT3))//左偏
                                {
                                        P1OUT &=~ BIT0;
                                        P4OUT |=  BIT7;
                                        __delay_cycles(100);
                                        P6OUT |=  BIT0;
                                        P6OUT &=~ BIT1;
                                        P6OUT &=~ BIT2;
                                        P6OUT |=  BIT3;
                                        setPWM_R1(20000, 3500);
                                        setPWM_L1(20000, 3500);

                                }
                                __no_operation();                //空操作
                        }
                }
        }

}

网友A(2022-07-12):
setPWM_R1(20000, 3500);这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控制电机转速的程序能仔细讲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