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自动追光控制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1-07-24):
单片机自动追光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2.h>
#include"AD0832.h"
sbit a=P0^0;
sbit b=P0^1;
sbit c=P0^2;
sbit d=P0^3;
sbit _74HC573_U2=P1^0;
sbit _74HC573_U5=P1^1;
#define   Li P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urn[]={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返回角度数,角度数的范围(角度数)*/
/*0°-360°
uint control_angle(int angle)
{
if (angle>360){angle=0;}
else if (angle<0)  {angle=360;}
return angle;
}*/
/*返回值第几拍数 控制转动(角度数)*/
/*直接转化度数取整(略微有误差)不精确算法,*/
/*采用四舍五入的不精确算法*/
uint rsa_angle(uint angle)/*角度算法*/
{
uint x;
x=angle*10%9;//取余
angle=angle*10/9;//取整
if(x>=5) {angle+=1;}
return angle;
}
/*控制左右步进电机*/
uint left_right_control_turn(int a,int angle,uint ZhengFanZhuan)//a=此时的拍数,angle角度,ZhengFanZhuan正反转控制码
{
angle=rsa_angle(angle);/*角度算法*/
switch(ZhengFanZhuan)
{
  case 1://表示顺时针转动
          while(angle--)
          {
           a++;
           if(a>7){a=0;}
           Li=turn[a];
           delay(50);
          }
          break;
  case 2://表示逆时针转动
         while(angle--)
          {
           a--;
           if(a<0){a=7;}
           Li=turn[a];
           delay(50);
          }
         break;
}
return a; //返回此时的拍数
}
/*控制上下步进电机*/
uint up_down_control_turn(int a,int angle,uint ZhengFanZhuan)//a=此时的拍数,angle角度,ZhengFanZhuan正反转控制码
{
uchar L;
angle=rsa_angle(angle);/*角度算法*/
switch(ZhengFanZhuan)
{
  case 1://表示顺时针转动 //上
          while(angle--)
          {
           a++;
           if(a>7){a=0;}
           L=turn[a];
                   Li=L<<4;
           delay(50);
          }
          break;
  case 2://表示逆时针转动 //下
         while(angle--)
          {
           a--;
           if(a<0){a=7;}
           L=turn[a];
                   Li=L<<4;
           delay(50);
          }
         break;
}
return a; //返回此时的拍数
}

void main()
{
uint x=1,a,b;
uint left_right,up_down;
_74HC573_U5=1;//控制上下
_74HC573_U2=1; //控制左右
a=left_right_control_turn(0,4,1); //返回角度数,控制转动(角度数)/*初始化,将步进电机归零*/
b=up_down_control_turn(0,4,1); //返回角度数,控制转动(角度数)/*初始化,将步进电机归零*/
_74HC573_U5=0;        //控制上下
_74HC573_U2=0;//控制左右
while(1)
{
  while(1) //控制左右
         {
           left_right=left_right_V_compare(2);//范围正负40mv
           /*返回光线强代号(在40mv范围内),比较左边右边电压(光敏电阻光线越强阻值越小)*/
           switch(left_right)
           {
                        case 1:
                        {
                          _74HC573_U5=0;//开放
                          _74HC573_U2=1;//关闭
                          a=left_right_control_turn(a,3,1);        //左//angle角度//角度数的范围(角度数);
                          break;
                        }
                        case 2:
                        {
                          _74HC573_U5=0;//开放
                          _74HC573_U2=1;//关闭
                          a=left_right_control_turn(a,3,2);        //右
                          break;
                        }
                        case 3:
                        {
                          break;
                        }
           }
           if(left_right==3)
           {
                   _74HC573_U5=0;
                _74HC573_U2=0;//关闭
           break;}
         }
  while(1)//控制上下
         {
           up_down=up_down_V_compare(2);//范围正负40mv
           /*返回光线强代号(在50mv范围内),比较上下电压(光敏电阻光线越强阻值越小)*/
           switch(up_down)
           {
                        case 1:
                        {
              _74HC573_U5=1; //开放
                          b=up_down_control_turn(b,1,1);//上        //angle角度//角度数的范围(角度数);
                          break;
                        }
                        case 2:
                        {
              _74HC573_U5=1;//开放
                          b=up_down_control_turn(b,1,2);//下
                          break;
                        }
                        case 3:
                        {
                          break;
                    }
           }
           if(up_down==3)
           {
             _74HC573_U5=0;//关闭
         _74HC573_U2=0;//关闭
                break;
          }
         }

}
}

/*----------------------------------------AD0832.c----------------------------------------*/
#include<reg52.h>
#include"AD0832.h"
/*
sbit up_down_cs=P2^0;
sbit up_down_Dl=P2^1;
sbit up_down_DO=P2^2;
sbit up_down_clk=P2^3;

sbit left_right_cs=P2^4;
sbit left_right_Dl=P2^5;
sbit left_right_DO=P2^6;
sbit left_right_clk=P2^7;*/

/*结合实际 AD0832有两个
  处理left_right代号为1;
  处理up_down   代号为2;
  void AD0832_Init(uint Code )*/
void delay(uint a)
{
uint b;
for(a;a>0;a--)
{
  for(b=0;b<=110;b++)
   {
  ;
   }
}
}
/*初始化
  处理left_right代号为1;
  处理up_down   代号为2;
  */
void AD0832_Init()
{
up_down_cs=1;//关闭
left_right_cs=1;//关闭
delay(2);
}
/*返回处理left/up、right/down-AD数值, a为AD0832代号,b=1为处理left/up,b=2为处理right/down*/
/*AD数据处理,
  结合实际AD0832有两个
  处理left_right代号为1;
  处理up_down   代号为2;
  uint AD_process(uint a) )        */
uchar AD_process(uint a,uint b)
{
   uint i;
   uchar AD;
   AD0832_Init();
   up_down_cs=1;//片选关闭
   left_right_cs=1;//片选关闭
         switch(a)//选择left_right、up_down
         {
          case 1: //使用left_right
            {
                 left_right_cs=0;//开放
                 left_right_Dl=1;//在第一个时钟脉冲的下沉之前DI端必须是高电平,表示启始信号
                 up_down_left_right_clk=0;//关闭 第一周期开始
                 up_down_left_right_clk=1;//第一个周期结束
                 delay(2);
                 left_right_Dl=1;//开始选择通道功能
                 up_down_left_right_clk=0;//第二个周期开始
                 break;
                }
          case 2: //使用up_down
            {
                 up_down_cs=0;//开放
                 up_down_Dl=1;//在第一个时钟脉冲的下沉之前DI端必须是高电平,表示启始信号
                 up_down_left_right_clk=0;//关闭 第一周期开始
                 up_down_left_right_clk=1;//第一个周期结束
                 up_down_Dl=1;//开始选择通道功能
                 up_down_left_right_clk=0;//第二个周期开始
                 break;
                }
          }
        switch(b)//选择处理left/up、right/down-AD数值
         {
           case 1: //处理left/up_AD数据,根据left_right、up_down的电路图可知left_right_left、up_down_up和CH0相连接
                  left_right_Dl=1;         //配置位 1
                  up_down_Dl=1;             //配置位 1
                  up_down_left_right_clk=1;//第二个周期结束
                  left_right_Dl=0;        //配置位 0
                  up_down_Dl=0;             //配置位 0
                  up_down_left_right_clk=0;//第三个周期开始
                  up_down_left_right_clk=1;//第三个周期结束
                  break;
           case 2://处理right/down_AD数据,根据left_right、up_down的电路图可知left_right_right、up_down_down和CH1相连接
                  left_right_Dl=1;         //配置位 1
                  up_down_Dl=1;             //配置位 1
                  up_down_left_right_clk=1;//第二个周期结束
                  left_right_Dl=1;        //配置位 1
                  up_down_Dl=1;             //配置位 1
                  up_down_left_right_clk=0;//第三个周期开始
                  up_down_left_right_clk=1;//第三个周期结束
                  break;
         }
     /*数据接收开始*/
         for(i=0;i<8;i++)  //高位在前
        {
          up_down_left_right_clk=1;         //脉冲开始
          up_down_left_right_clk=0;                  //脉冲结束
          switch(a)
          {
           case 1:
                 AD|=(uchar)left_right_DO;  //将下面储存的低位数据向右移
                 AD<<=1;                                         //将输出数据DIO通过或运算储存在dat最低位
                 break;
           case 2:
                 AD|=(uchar)up_down_DO;                  //将下面储存的低位数据向右移
                 AD<<=1;                                                  //将输出数据DIO通过或运算储存在dat最低位
                 break;
          }
        }
        up_down_cs=1;//片选关闭
    left_right_cs=1;//片选关闭
        return AD;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返回光线强代号(在f范围内相等(正常范围)),比较左边右边电压(光敏电阻光线越强阻值越小)*/
/*代号1表示左边强,代号2表示右边强,代号3表示在左边右边在相等(正常范围)*/
uint left_right_V_compare(uint f)//500
{
         uchar V_left,V_right;
         uint a;
         V_left=AD_process(1,1);
         V_right=AD_process(1,2);
         if      ((V_left>V_right+f)&&(V_left-f>V_right)){a=1;}//左
         else if ((V_left+f<V_right)&&(V_left<V_right-f)){a=2;}//右边
         else    {a=3;}//符合范围
         return a;

}
/*返回光线强代号,比较上下电压(光敏电阻光线越强阻值越小)*/
uint up_down_V_compare(uint f)
{
         uchar V_up,V_down;
         uint a;
         V_up=AD_process(2,1);
         V_down=AD_process(2,2);
         if      ((V_up>V_down+f)&&(V_up-f>V_down)){a=1;} //上
         else if ((V_up+f<V_down)&&(V_up<V_down-f)){a=2;}//下
         else                                      {a=3;}//符合范围
         return a;
}
仿真与代码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