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新手写的51单片机流水灯代码

楼主(2021-07-24):
应该是八个led循环,但下载程序后只有两个led在循环

网友A:
for语句行尾为什么要加分号呢?

网友B:
加了分号for就是条延时循环,花括号内的代码只执行1次,不会被循环。

网友C:
加了分号for语句就是在浪费时间了

网友D:
我晕,他不加分号语法能过么?那个本来就是延时程序啊!

网友D:
问题一:crol函数是循环移位么?第二次循环时xlh的值会不会是0?另外就是,你测试过延时程序的精确性没有

网友E:
for语句行尾不能加分号

网友F:
1变量定义最好写在函数开头  2 for循环后面不要加分号

网友G:
for();跟while(1)一样 相当于死循环。2.变量一定要初始化。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G:
for();跟while(1)一样 相当于死循环。2.变量一定要初始化。

死循环是从何说起啊?他的for循环不需要代码,当然应该加个分号啊。循环的退出for条件有判断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死循环是从何说起啊?他的for循环不需要代码,当然应该加个分号啊。循环的退出for条件有判断啊

他应该说的是for(;;);这个函数,你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