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B6612驱动芯片电机驱动隔离处理

楼主(2021-07-25):
做平衡小车时用的TB6612很容易因为电机堵转把最小系统板烧坏有没有什么方法做一个隔离

网友A:
你的供电电源应该有限流措施。
电机负载,堵转是一种异常中的 “常态”,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网友B:
做隔离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电机做好软启软停,你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如果还是依旧 那就是你的负载、电机、芯片 选型不匹配。

网友C:
电机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在6612和单片机的IO口之间加上光耦隔离芯片(比如244D);把模拟地和数字地用零欧电阻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