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PT100热敏电阻两线制的电路接法

楼主(2021-07-25):
请问一下PT100两线制的接法,具体是怎么接的

网友A:
就是把PT100热电阻两端,用两线连到仪表,当线路较长时会对测温精度有影响,用三线接法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PT100热电阻两端,用两线连到仪表,当线路较长时会对测温精度有影响,用三线接法改善。

用proteus仿真时PT100有四个管脚,那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B:
如果成本允许的话,可以考虑使用集成的max31856,这样可以不用考虑复杂的运放,出来就是数字信号,精度也有保障。另外可以考虑在软件里进行校准提高精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proteus仿真时PT100有四个管脚,那应该怎么接呢?

高端两线短接,低端两线短接,不就是两线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成本允许的话,可以考虑使用集成的max31856,这样可以不用考虑复杂的运放,出来就是数字信号,精度也有 ...

注意:PT100是热电阻不是热电偶,不能用max31856。

网友D:
【PT100】就是个可调电阻,你可以根据你要达成的目的,想怎么接就怎么接。
例如:与一个电阻串联取分压值、加上一个恒流源取电压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成本允许的话,可以考虑使用集成的max31856,这样可以不用考虑复杂的运放,出来就是数字信号,精度也有 ...

芯片工作温度没那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