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定时器控制数码管动态扫描代码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21-07-25):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Wei1=P2^2;//这里的引脚是控制74ch138的
sbit Wei2=P2^3;
sbit Wei3=P2^4;
u8 code Duan[10]={0x3f,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控制数码管的段选
u8 cut=0;
u8 sec1=0;
u8 sec2=0;
u8 min=0;
void main()
{
        u8 i=0;
        TMOD=0x01;
        TH0=0xB8;
        TL0=0x00;
        TR0=1;
        while(1)
  {
        if(TF0==1)
        {
           TF0=0
           TH0=0xB8;
           TL0=0x00;
           cut++;
            if(cut>=50)
                {
                  cut=0;//我在这里设置了一个断点,运行到这显示了t1=0.46149300sec,可根据设想应该是经过1秒后才会运行到这里啊
                  sec1++;
                   if(sec1>=9)
                    {
                          sec1=0;
                          sec2++;
                          if(sec2>=6)
                          {
                                  sec2=0;
                                min++;//暂时忽略min涨到10及以上的情况
                          }
                        }
                }

        } //定时器的代码
           switch(i)
           {
           case(0): Wei1=0 ;Wei2=0 ;Wei3=0;P0=Duan[0];i++;break;
           case(1): Wei1=1 ;Wei2=0 ;Wei3=0;P0=Duan[0];i++;break;
           case(2): Wei1=0 ;Wei2=1 ;Wei3=0;P0=Duan[0];i++;break;
           case(3): Wei1=1 ;Wei2=1 ;Wei3=0;P0=Duan[0];i++;break;
           case(4): Wei1=0 ;Wei2=0 ;Wei3=1;P0=Duan[0];i++;break;
           case(5): Wei1=1 ;Wei2=0 ;Wei3=1;P0=Duan[min];i++;break;
           case(6): Wei1=0 ;Wei2=1 ;Wei3=1;P0=Duan[sec2];i++;break;
           case(7): Wei1=1 ;Wei2=1 ;Wei3=1;P0=Duan[sec1];i=0;break;
           }
       //数码管动态扫描
  }
}
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A:
首先检查定时器的设置是否正确(计算公公式),再一个是,建议是精简定时器中断中的处理。

网友B:
你可能晶振没有设好

网友C:
           TH0=0xB8;
           TL0=0x00;
           cut++;
            if(cut>=50)
                {
                  cut=0;/我在这里设置了一个断点,运行到这显示了t1=0.46149300sec,可根据设想应该是经过1秒后才会运行到这里啊

按推理,中断是20ms,0xB800,是按11.0592Mhz来算的吧?
11.0592 x 1/0.46149300 = 23.9639Mhz
你用什么去仿真的?Keil吗?
你是不是设置了24Mhz?

网友D:
楼主逐条对照,就能发现问题在哪里。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Wei1=P2^2;//这里的引脚是控制74ch138的
sbit Wei2=P2^3;
sbit Wei3=P2^4;
u8 code 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数码管段码
u16 cut=0;
u8 sec=0;
u8 min=0;
void main()
{
        u8 i=0;
        TMOD=0x01;
        TH0 = 0xF8;
        TL0 = 0xCD;
        TR0=1;
        while(1)
        {
                if(TF0==1)//2ms
                {
                        TF0=0;
                        TH0 = 0xF8;
                        TL0 = 0xCD;

                        cut++;
                        if(cut>=500)
                        {
                                cut=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min=0;
                                }
                        }
                        //定时器的代码
                        switch(i)
                        {//数码管动态扫描
                                case(0): Wei1=0 ;Wei2=0 ;Wei3=0;P0=0x40;i++;break;
                                case(1): Wei1=1 ;Wei2=0 ;Wei3=0;P0=0x40;i++;break;
                                case(2): Wei1=0 ;Wei2=1 ;Wei3=0;P0=0x40;i++;break;
                                case(3): Wei1=1 ;Wei2=1 ;Wei3=0;P0=0x40;i++;break;
                                case(4): Wei1=0 ;Wei2=0 ;Wei3=1;P0=Duan[min/10];i++;break;
                                case(5): Wei1=1 ;Wei2=0 ;Wei3=1;P0=Duan[min%10]|0x80;i++;break;//加小数点
                                case(6): Wei1=0 ;Wei2=1 ;Wei3=1;P0=Duan[sec/10];i++;break;
                                case(7): Wei1=1 ;Wei2=1 ;Wei3=1;P0=Duan[sec%10];i=0;brea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