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LQFP32封装或者尺寸资料

楼主(2021-07-25):
找一个LQFP32封装,或者给一下尺寸资料自己做也行。

网友A:
LQFP32光是pitch就有1.27、1.0、0.8、0.5……很多尺寸,你这么问毫无意义。

网友B:
我只有间距0.8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间距0.8的

0.4 0.5 0.8

网友C:
用什么芯片直接查单其文档,别人给你一个,如果要用的话,你最终还是要对着文档确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QFP32光是pitch就有1.27、1.0、0.8、0.5……很多尺寸,你这么问毫无意义。

pitch0.8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