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普中51-单核A2怎么接LCD12864

楼主(2021-07-25):
(无正文)

网友A:
用杜邦线按接口要求将模块与普中51-单核A2连接。

楼主:
jlx12864G-0860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杜邦线按接口要求将模块与普中51-单核A2连接。

不可以,接了后直接发烫,差点烧了

楼主:
这是单片机原理图实在不知道怎么接了

网友B:
按照【LCD12864】的说明书接就行了。
说明书是最靠谱的!
如果生产厂家的说明书都不靠谱,还有天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以,接了后直接发烫,差点烧了

找jlx12864G-08602液晶供应商要模块资料

楼主:
是这样吗

网友A:
背光接好,信号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接好,信号还没有

信号接哪里

网友A:
背光你接那两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你接那两脚

直接接上面那个12864的vcc和g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接上面那个12864的vcc和gnd

模块端子拍一下,要把端子号拍下来

网友C:
这样接,是有点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端子拍一下,要把端子号拍下来

网友A:
你的模块带字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模块带字库吗

我的是不带字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不带字库的

那就是还要接 8-SCLK,9-SDA,10-RS,11-RESET,12-CS , 共5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还要接 8-SCLK,9-SDA,10-RS,11-RESET,12-CS , 共5个脚。

对.8我接的p31  9接的p32  10接的p30 11接的p1.0   12接的p1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8我接的p31  9接的p32  10接的p30 11接的p1.0   12接的p11

下载例程应该有显示,否则接线有错误。

楼主:
我的接线是这样的,例程还在弄

网友A:
你是要接jlx12864,应该是从jlx12864接口插针用杜邦线连到普中51 P1,P3口,现在接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接jlx12864,应该是从jlx12864接口插针用杜邦线连到普中51 P1,P3口,现在接法不对。

我是用杜邦线接的

网友A:
下载例程应该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例程应该有显示

谢谢啊,我没有例程,我还在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供参考

http://www.51hei.com/bbs/dpj-202554-1.html

好的,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