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tf卡模块的单片机接口电路理解(缓冲器,电平转换)

楼主(2021-07-25):
研究sd模块的电路过程中的疑问 1,为什么缓冲器是单向? 单片机怎么接收数据?

答:SD卡在spi模式下只有1根线是输出到单片机的,其余的都是单片机经过电平转换芯片给sd的信号。
2,为什么电平转换芯片是缓冲器?缓冲器是电平转换芯片?
答:其实缓冲器的作用就是转换电平,关键点在缓冲器芯片的供电上。
       通过电路可以看到缓冲器是接3.3v的,所以信号经过缓冲器转换为3.3v了。

网友A:
加了缓冲器的信号,是单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