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60与STM32F1, F4实测ADC DMA方式通道数据对比
关闭

楼主(2021-07-25):
目前STM32价格到天上去了, 公司更换 HC32F460做主控,  程序基本完工, 简要记录一些。 与STM32的异同点。

需要改动硬件

                    1, HC32F460,  PB11不能作为输出引脚,且与BOOT0是同一个脚, 复位时需要上拉。 PB11如果程序当输入引脚吧,上电时万一输入信号有效,那就进入ISP,  系统启动不了了, 还故意跟STM32不一致, 是个败笔。
                    2, RST引脚 需要接 上拉电阻, 形成阻容复位电路,
                    3, PA11, PA12 无法做CAN引脚,  无法与STM32一致。
                    4,串口数量只有4个, STM32F103VC系列有5个
                    5,  没有RTC的Vbat引脚,  光有个RTC,基本没用。 败笔。 多一个PH2引脚

软件,  基本上是全改, 与STM32完全不兼容.  不过也有自身的特点。
      1,RAM有  192K,  一个字大. 用起来感觉不是一般的爽, 加上 Cortex-M4内核,跑200M,  秒STM32F1, 超STM32F4
      2,  ADC 超过预期, 略低于STM32F1, 超过STM32F4,  下面图像为HC32的ADC采用DMA方式的实测通道数据, 16个通道, 实测数据如下
CPU跑100M, ADC 时钟25M,   每一列为同一通道实测值。有硬件平均2次,

     图片发不上来, 只能小一点

     3,  DMA通道,  只有8个,  小于STM32F1系列的 14个,  DMA多通道同时工作有坑,
多次启停设置DMA寄存器要重复多次设置才行,文档也没写,自己摸索的,也不知对错,反正工作了 不然程序不给你满意的结果。

     4,    QSPI功能,  目前没有用到,  用过STM32H7系列的QSPI,  理论上差不多吧。
5, 中断完全与STM32系列不一样, 中断程序可软件注册,占用RAM和ROM较多, 反正内存大也无所谓。

总之, HC32F460开发新产品是推荐的, 如果是原来STM32要想不怎么改硬件与软件的, 请寻找GD32F103系列,或GD32E103系列, 目前也不好买。  华大的芯片是自主研发的,从长远来看,可以走的更远。就是更换时太痛苦了,软件基本重新来一遍。 资料也比较少。

网友A:
有用过460里面的usb吗?

网友B(2022-09-21):
PB11能做外部中断不?我试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