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频率可调2khz到16khz之间,占空比8%左右的程序修改

楼主(2021-07-25):
求教大师们,现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当频率变量peri=20,占空比变量zkb=1时,输出pwm为频率1.8khz左右,占空比为4.5%左右,peri=2,zkb=1时,输出pwm为频率17khz左右,占空比为45%,下面程序如何改成频率改变时占空比不变为频率17khz左右,占空比4.5%左右的程序,谢谢.
#include<reg52.h>
   uchar disbuff[2];
   uchar peri=20;
   uchar zkb=1;
    sbit pwm=p1^0;
    main()
   TMOD=0X02;
    TH0=0XF6;
    TL0=0XF6;
    TR0=1;
    EA=1;
    ET0=1;
    while(1)
   {
     uint zhanbi;
      zhanbi=(zkb/10*100)/(peri/10);
     disbuff[0]=zhanbi/10;
     disbuff[1]=zhanbi%1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t;
      TH0=0xF6;
       TL0=0XF6;
      tt++;
      if(tt==zkb)
       pwm=0;
       if(tt==peri)
       {
        pwm=1;
        tt=0;
}
}

网友A:
假设输入频率要求是F。
在主程序中,做下列动作:
1、将频率F折算成周期T;
2、将T分成两份,一份占8%,另一份占92%;
3、求出两个中断时常数,分别存入T1、T2两个变量中,T1对应8%T,T2对应92%T。
中断时,做以下动作:
1、每次中断时,第一件事将输出P1.0反转一次,而后再修改下次的时常数:
2、P1.0输出为0时,下次改用T1时常数(现在输出0,下次中断输出1,下次用到的时常数是T1=8%T);
3、P1.0输出为1时,改用T2时常数。
要点:
1、本次中断的时常数,在中断发生时已被装入,不要改动,否则时间会不准;
2、现在装入的时常数装入备用的时常数寄存器(TH)中,本次不被计数,下次才会被装入到TL被计数。

网友B:
你的代码从哪里找来的?根本编译不了
uchar是什么?(我知道是unsigned char, 但编译器不知道啊!)
sbit pwm=p1^0;中p1的p要大写
main()后面的"{"去哪了?
TMOD=0X02;是8位自动重装,中断中的TH0=0xF6;TL0=0XF6;可以不要
TL0=0xF6; 的中断时间是10us(12T 12Mhz),20步PWM的频率最多到5kHz
高频PWM的输出很考验单片机的速度
4.5%占空比当作5%来算就是1:19, 要20步
17kHz X 20 = 340kHz, 每一步就要2.9us

对于12Mhz 12T 51单片机来说
一句t++就要1us
看看你中断中有多少句
      TH0=0xF6;
       TL0=0XF6;
      tt++;
      if(tt==zkb)
       pwm=0;
       if(tt==peri)
       {
        pwm=1;
        tt=0;
}

网友C:
你这频率范围有点大,晶振频率要选高些。制作一个频率变量peri 2-20的定时器重装值的数组表格。当peri改变时,定时器中断重装值通过查表加载。有可能超出51单片机的能力,需要外加锁相环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输入频率要求是F。
在主程序中,做下列动作:
1、将频率F折算成周期T;

你好,你说的有理,可是我是新手刚在学习,再好帮我改一下程序,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代码从哪里找来的?根本编译不了
uchar是什么?(我知道是unsigned char, 但编译器不知道啊!)
sbit p ...

你好,头文加#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和{ 有可能自己写的时候有误,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频率范围有点大,晶振频率要选高些。制作一个频率变量peri 2-20的定时器重装值的数组表格。当peri改变 ...

谢谢你的指导,我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