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智能小车模型做好了,测试了许多代码只能转圈?

楼主(2021-07-25):
各位大佬,我的智能小车模型做好了,用STC98C52单片机,两个L298N,4个直流电机,但是现在试了许多代码,车子都只能转圈,两边轮子的速度调不好,请问有大佬帮帮忙,发发相关链接或者代码让我借鉴一下,实在感谢了

网友A:
4个直流电机分别控制什么?它们又分别受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直流电机分别控制什么?它们又分别受谁控制?

智能小车,电机控制轮子,由单片机的IO口控制L298N

sbit IN1_1 = P1^0;
sbit IN1_2 = P1^1;
sbit IN1_3 = P1^2;
sbit IN1_4 = P1^3;
//电机驱动板输入引脚定义
//IN1和IN2控制左轮电机,输出对应的OUT1和OUT2接左轮电机
//IN3和IN4控制右轮电机,输出对应的OUT3和OUT4接右轮电机

sbit L_PWM1 = P1^4;  //左轮调速,接驱动模块ENA使能端,在这里输入PWM信号
sbit R_PWM1 = P1^5;  //右轮调速,接驱动模块ENB使能端,在这里输入PWM信号

sbit IN2_1 = P3^0;
sbit IN2_2 = P3^1;
sbit IN2_3 = P3^2;
sbit IN2_4 = P3^3;

sbit L_PWM2 = P3^4;
sbit R_PWM2 = P3^5;

如果可以,还麻烦您是否可以展示分别控制四个轮子转速的程序,非常感谢了

网友B:
有时并不需要那么多的L298N,一个就够了,如果用两个L298N反而会不好调控PWM,试试并联电路的方法,就是将两个直流电机并联连接到IN1,IN2,另两个直流电机并联连接后再接IN3,IN4,在通过使能端控制PWN,这样做就可以做到一个L298N控制四个直流电机,而且更容易调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并不需要那么多的L298N,一个就够了,如果用两个L298N反而会不好调控PWM,试试并联电路的方法,就是将 ...

是吗,这个我都没有试过,之前看一个L298N只能控制两个电机,就没考虑并联,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并不需要那么多的L298N,一个就够了,如果用两个L298N反而会不好调控PWM,试试并联电路的方法,就是将 ...

谢谢大佬,按你的方法,我的小车可以向前走了。直线,太不容易了,非常感谢大佬,谢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按你的方法,我的小车可以向前走了。直线,太不容易了,非常感谢大佬,谢谢谢谢

嗯,没事,恭喜,接下来你可以调PWN控制转向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