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红外对射和超声波对射程序编写的疑问

楼主(2021-07-25):
大家好,第一次发帖求助,因为这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问,所以会写很长一段描述,请见谅…

目标:
简单来说就是做成红外对射,超声波对射,距离显示误差可以在±10mm之间。发射端发射红外,接收端接收到红外后,两者差不多同时发射超声波,接收端能接收到发射端发射的超声波。

材料:
接收端:12MHz的stc89C52单片机开发板一个,VS838一个,SR-04一个,LCD1602一个
发射端:11.0592MHz的stc89C52RC开发板一个,红外发射模块(无晶振)一个,SR-04一个

前提:
1.SR-04在Trig端提供10us左右高电平后,自动开启模块内部定时器,在接收完超声波后,内部定时器结束计时并通过Echo端发送内部定时器所获取时间的高电平,高电平持续时间即为超声波来回一次的时间。
2.因为暂时缺设备,无法确定硬件是否有问题。所以只能先假设硬件都没问题…

为了找到能差不多同步发送超声波的时间点,发射端用keil4测从红外程序到超声波发射前所用时间。接收端则用计时器多次统计这段时间后取平均值。然后根据两者时间差求得补偿值。
使用C语言写的,补偿已经考虑到晶振、进入外部中断前的语句时间、函数调用和退出。

之前把接收端的程序稍微修改下变成发射端程序后,我也是这么计算补偿的,结果大致符合要求。但是发射端单独写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发射端:约68620us

接收端:约68654us
5(进程序)+12(堆栈)+ 68571(取测得最大值)+1(TR1=0)+12(退栈)+5(再进程序)+12(再堆栈)+12(再退栈)+7(irflag判断前几句)+1(irflage=0)+13(timer_init)+3(distance=0)
(既然测得的最大值的补偿都无法满足,那平均值的补偿就更没有意义了)
在发射端添加补偿+34us后,接收端显示的距离还是小。
  实际距离,mm
LCD显示,mm
  100
20,34
  150
88,94
  200
156,162
  250
196,204
  300
244,250

如果根据数据显示的,直接再多补偿+50mm,差不多额外+148us那显示可以正常。

问题:
1.是因为对超声波模块的理解有问题吗?
2.是因为程序哪里没有考虑到才引起的这个额外补偿吗?

发射和接收程序见附件:

网友A:
1、看了,还不知道你问题的是什么问题?
2、【两者差不多同时发射超声波】收发双方都发超波吗?
3、你的【目标】不是已实现了吗?该发的发了,该收的收了。
【发射端发射红外,接收端接收到红外后,两者差不多同时发射超声波,接收端能接收到发射端发射的超声波。】
4、你提供的表中,我算了一下,用本次值 - 上次值,
分别是:68.600,67.222,40.042,48.046
同样相差50mm,但显示之差却不同。
建议:先不要补偿,单独验证:同样相差50mm,结果差值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就必须有一个规律,否则就不用再做了,永远做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了,还不知道你问题的是什么问题?
2、【两者差不多同时发射超声波】收发双方都发超波吗?
3、你的 ...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
其次表示抱歉,我还以为没人回复才没收到消息或者提醒。

先回答您第二个问题:
我超声波的对射是通过接收端是把SR-04的发射口挡住,发送端把另个一个SR-04接收口挡住实现的。但这个模块要从Echo得到高电平的前提是自身Trig高电平维持10us左右。所以才会有发射端和接收端同时写了Sonar_Send()。发射端是真正的发射超声波,接收端只是为了让接收端能触发Echo,使它可以输出高电平。

表中的LCD显示这一列可能让您误解了。那是两个值,22和34,测得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在这两个值跳。

       一开始,我并没有加任何补偿直接运行,于是得到了表中LCD显示值。
       那我想可能是发射端(从红外发射到Sonar_Send()之前)和接收端(从红外接收到Sonar_Send()之前)时间差太多,使得无法同步Sonar_Send(),才导致距离显示小的问题。
      于是根据上面计算的时间得到补偿,并加在发射端中,结果和没有补偿值得到的显示距离一样。如果根据显示的值,在原本补偿的基础上再加+50mm的补偿,那确实可以得到。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额外的补偿?先假设硬件本身没问题,是我程序哪里没有考虑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
其次表示抱歉,我还以为没人回复才没收到消息或者提醒。

是挺有意思的,一开始还以为是温度造成的呢。总之,我觉得,如果发射端补偿,必须在接受端发出信号后,而发射端发出红外后,发出超生前补偿,才会有效。我感兴趣的是148us的构成? 不过你这么玩,系统延时都超过了实际计时时间,可能很难找到延时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挺有意思的,一开始还以为是温度造成的呢。总之,我觉得,如果发射端补偿,必须在接受端发出信号后,而 ...

感谢您的回复,看到您的第一句,确实可以改进程序中一些问题了。

先说结论:额外补偿的误差在重新调整后减少了大约10us,变为额外补偿132us。

1.当初写的时候为了减少代码和内存,(340m/s-->0.34mm/us)时间转为距离的函数拆成多段乘除法处理了。
这就导致了第一层误差。现在直接用 time * 34 /100写了。
2.声速温度的问题没有考虑到,当默认340考虑了。
这就导致第二层误差。现在以30度,声速350m/s处理。
总的可以减少大约10us。不过还是和之前测试一样得额外补偿+50mm(即+132us)

总之,我觉得,如果发射端补偿,必须在接受端发出信号后

您这句话我不太明白...接收端发出哪个信号后?接收端的Sonar_Send?还是Sonar_Receive?
我来解释一下我怎么写的吧。接收端在没有红外前,在main里循环。发射端在按键按下后发送红外,此时接收端中断开启,开始接受红外数据,等全部接收完之后返回主程序,并初始化超声波用计时器,然后运行Sonar_Send。而接收端在红外发送完毕之后延时,等待接收端运行到Sonar_Send前,然后几乎同时启动Sonar_Send。

148us的构成
:
50mm--[0.34mm/us]-->148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