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平台电源电压用多大最好?12V,24V,36V?

楼主(2021-07-25):
12V,24V,36V?
哪一个电压通用性和兼容性最好?

网友A:
24V通用性最好。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板子没有动力部分,那就用12V,有动力部分,则选择相同的电源合适。

网友C:
问的问题真萌。

楼主:
我也觉得24V最好,可是轿车一般都是12V系统,在很多时候要在车上取电就用不了,可是卡车一般都是24V系统,真难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的问题真萌。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

网友D:
逻辑电路,一般是3.3V、5V,如果是音频处理电路(音频CODEC),有可能会用上1.2V/1.8V,有些运放电路要求双电源,所以要用+12V/+15V、-12V/-15V, 控制输出单元,有些电磁阀、继电器的电源是12V或24V,若是有动力驱动,则按执行机构的需求,比如有些步进电机需要36V以上。。。。
所以,按你的项目,选择输出吧。要不就一个24V,再经过不同的DC-DC去生成那一大堆电压也行。

网友E:
地板说的没错
这压根就不算什么问题
你想要DIY这么一个电源,自然是你有需要了
你有需要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
所谓通用性,就是你平时用什么电压多一点就是"通用",你不会是来时用什么电压多一点都不知道吧?
对于我来说,我就要两个电压:3.3V和5.0V

网友F:
取决于什么电路和负载功率,大功率逆变器一般用48V甚至更高。

网友G:
问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你需要一个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你需要一个可调电源

有2个了,不是这个问题,自己DIY我准备搞个通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