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定时器0中断,我这个D1只会常亮而不闪烁?(我设置的间隔1s)

楼主(2021-07-25):
#include<reg52.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2^0;

void timi()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ET0=1;
        EA=1;
        TR0=1;
}

void main()
{
        timi();
        while(1);
}

void shanshuo()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i;
        TH0=0xFC;
        TL0=0x18;
        i++;
        if(i==1000);
        {
                i=0;
                led=~led;
        }
}

楼主:
不管写什么程序,总是D1亮,会不会是哪里设置的出现问题。

网友A:
if(i==1000);//<<<多了个分号";"

楼主:
修改之后还是D1常亮

楼主:
引用 楼主:
修改之后还是D1常亮

好了,我用的keil2不行,但是keil4可以,谢谢